请问大师们这个放大器的 2.05V_0.488mA 是怎么算的?谢谢!

楼主(2015-03-02):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829503130\QQ\WinTemp\RichOle\[)H9M9$CKN6))2S1_~C6CNK.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829503130\QQ\WinTemp\RichOle\UD6`4SYX%SPN9G2~W53}(OR.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829503130\QQ\WinTemp\RichOle\UD6`4SYX%SPN9G2~W53}(OR.png请问大师们这个放大器的 2.05V_0.488mA 是怎么算的?

网友A:
下半部分运放负反馈,满足虚短\虚断。故有下式成立:
(2-5(0.4+Vis) /6)/100=(5Vout/6-Vis)/20
得出Vout-Vis=0.4V   故820Ω电阻两边电流0.4/820=0.4878mA

网友B:
看了几遍楼主的图,下图的运放应该饱和了。正反馈大于了负反馈很多。
请问你这个图做如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下半部分运放负反馈,满足虚短\虚断。故有下式成立:
(2-5(0.4+Vis) /6)/100=(5Vout/6-Vis)/20
得出V ...

前辈,等式左边的0.4怎么来的,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等式左边的0.4怎么来的,求教!

(2-5Vout/6)/100=(5Vout/6-Vis)/20不好意思,纠正一下

网友A:
经分析这是一个差分器电流源(在is点未接外部负载时运放确实易饱和这点补充fallen),IS点流到负载的电流恒流0.5mA且820欧姆电阻两侧电压恒压0.4v     已附相关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几遍楼主的图,下图的运放应该饱和了。正反馈大于了负反馈很多。
请问你这个图做如何用?

上面的J1 接的是压力传感器,这个图是别的工程师设计的,大师能不能详细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分析这是一个差分器电流源(在is点未接外部负载时运放确实易饱和这点补充fallen),IS点流到负载的电流恒 ...

谢谢大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