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怎么去掉走线的记忆功能?主谢谢!

楼主(2015-03-02):
如题,图所示:

网友:
    你设置好了,为什么要改。一般不都是差不多的线,设置好规则就行了么。

网友A:
    把这个勾选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选上就好了

我勾上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勾上了还是不行啊!

    我的已验证是OK的,你把其它的设置先改成和我的一样试试,再不行的话我就不晓得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勾选上就好了

试过了,就是这样

网友(2015-04-08):
    好像不行
    不知道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