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获取diffpair下的net网络 大神求助

楼主(2015-03-02):
axlDBGetDesign()->diffpair 下的具体的net网络   我用axlDBGetDesign()->diffpair只能获取差分对的组名 不能得到diffpair下具体的网络 求助大神

网友:
大神還不用出動,由小弟提供參考給您看看
在SKILL Reference 中 table2-25可看到diffpair attribute有groupMembers 屬性,再->到就可以取得xnet, 如果還要找到net, 就要再到 table 2-32 用groupMembers取得net

diff=car(axlDBGetDesign()->diffpair)
xnet_p=car(diff->groupMembers)
xnet_n=cadr(diff->groupMembers)

网友:
对于任何一个不确定的对象,想要知道该对象可以访问的属性  可以使用->?  或者->??  试试就知道

楼主:
再请教下 可以用axlDBGetDesign()->找到via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