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LOGIC里的电源符号相同,网络名不同出现报错怎解决

楼主(2015-03-02):
由这个系统,有几个电源,所有的电源符号都是用同一个,而同符号里不同网络名称,但是比较PCB里,就会报错,此问题怎么解决(因目前所以原理图已设计好,如果一个一个来换符号就不太好,希望能比较简洁解决此问题),谢谢各位,如图

网友:
我都忽略此error,没必要为不是error的error费心

网友A:
没关系,忽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忽略就行

好,谢谢

网友:
我也经常忽略它,可我想知道有没有解决错误的方法呢,望大师指教一二

网友: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专门研究过,报错的原因是电源符号在库中的名称与网络名称不一致,解决的办法是,

网友:
解决的办法是:
1,将电源符号存入库中,在库中通过copy将符号名称改得跟网络名称一致,
2,画图时,选择与相应电源网络同名的电源符号,就可以了,所以在画图时,画好电源符号后,就不要手动改它的网络名了。
详细操作步骤明天再给出。

网友:
不过这个报错关系不大,只是格式错误,不会影响电路的。不过对追求完美的同学们来讲还是能注意避免它报错好,主要是怕这种错误太多,麻木了,却忽略了真正的错误。

网友:
建立新的电源符号, 不定义默认电压.

网友:
我是建立新的电源符号, 定义不同的默认电压,不过,这只对重新画图比较有用,原来旧的图,更新很麻烦,很折腾人。
这一点上,比不上ORCAD啊。这一点PADS真的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