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导出结构图纸出现以下错误

楼主(2015-03-02):
各位大侠:
   本人从pads9.5中导出.DXF文件,出现如图的错误。求解.

楼主:
另外这个文件,在生成gerber文件也出现如图错误。在生成.dxf文件只要不点选line就可以生成,求解.

网友A:
PCB文件工作区框太大了。改小即可。  或者把文件发上来帮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文件工作区框太大了。改小即可。  或者把文件发上来帮你搞定。

怎么更改,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么?求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更改,有具体的操作步骤么?求方法?

看GERBER 图来改。

网友:
    原点重新设置下,放在PCB板框的最下面

网友:
    1,导出DXF出问题,按照软件提示的那两个坐标,将残余多余的东东删掉

2,导GERBER出问题,将工作区域放大就可以了。

也可以将film进行居中,原点设在板下方-2000mil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