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连接不上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03):
请教焊盘连接不上是怎么回事? (从A点连接到B点不可以,反个方向连接就OK )

网友A:
布线规则里面,拓扑类型选择最小化    设置--设计规则--默认--布线--拓扑规则--最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规则里面,拓扑类型选择最小化    设置--设计规则--默认--布线--拓扑规则--最小化

已经设置成最小化了,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设置成最小化了,不行

把这个器件的所有独立规则删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器件的所有独立规则删掉

说的对

网友:
各位大大功力深厚啊----------------

网友:
这是在router里吧!
  我也遇到过,拓扑类型选择最小化也没有用。所以我直接回到layout去布线,然后再回到router优化!

网友:
这种情况也可以把ECO关了再连线。

楼主:
此贴问题还未解决,还望高手出现!

网友:
我和8楼同样操作。

这是pads router很垃圾的地方,还望PADS公司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贴问题还未解决,还望高手出现!

如果方便,文件发QQ邮箱,晚上回去看下31586068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