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线的间距问题,求高手解答下

楼主(2015-03-03):
我现在走USB的D+,D-两条数据线,如果走差分线的话,请问一般线宽是设多少,间距设置多少?阻抗控制90ohm.谢谢!

网友:
昨天回复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
线宽线距与板层,板厚,走线层别等有关系,你可以提供相关的信息给板厂,请他们帮着计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