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率的问题

楼主(2015-03-03):
PCB layout完成后,怎么计算每层的覆铜率?
谢谢!!

网友:
    这个在allegro工具中还真没有见到过有相关操作,不过很少有工程师要计算这个,覆铜的多少一般是根据信号的要求和PCB的要求来定的。覆铜一般是用于散热,PCB的翘曲度等有要求的情况下。然后自己覆铜或者让PCB生产厂商帮助覆铜均可。至于覆铜率,PCB的生产厂商应该是可以给出的。你可以找他们帮忙计算下或者给出结果。

楼主:
    谢谢了,因为用这个主要是来进行热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