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 16.6版本如何降成低版本原理图

楼主(2015-03-03):
    如题,我用cadance orcad caputer cis 16.6版本的,我现在想用16.3版本的打开,不晓得如何降成低版本

网友:
    好像不行?只有高能打开低,低的打不开高的。因为高的里面有些东西低的软件没有

网友:
    capture 16.6 與 16.3 版本的DSN文件是相容的,16.2(含)以下到9.X版才是不同格式的。

网友:
    不用转啊,直接开就是了,ORCAD 貌似16.2以上的都可以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