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哪些信号对单调性有严格的要求

楼主(2015-03-03):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单调性问题在信号完整性分析中重要吗,会对信号产生什么影响,一般什么样的拓扑结构会容易出现单调性问题,遇到单调性问题一般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
在信号完整性中,非单调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单调性最最主要的是clock信号,当然,高速信号也都很重要。要知道有什么影响,首先要明白非单调性的来源是什么。其实不管怎么样,非单调性不仅仅会影响信号质量,还会影响到信号的时序。

网友:
单调性通常有感容突变造成,通道上任意变化都会造成上升沿下降沿的回沟,所以要解决的方法两个:
1.抑制突变;
2.反向补偿突变。

网友:
单一通道小范围阻抗突变剧烈,对信号的单调性影响较大,时钟信号对单调性要求较高,数字信号,对抖动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