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哥的书和视频没看到T点到多片DDR做等长绕线,是略过了吗?

楼主(2015-03-03):
看Jimmy哥的书和礼视频,上面有讲:将T点放在两片DDR之间,建了CPU到T点的长度匹配管对脚组,并且做了等长绕线。
却没看到 做T点到DDR1匹配管脚对组等长绕线 和 T点到DDR2匹配管脚对组等长绕线
jimmy哥是将后面这两组略过了,还是说不用做?

长度匹配管脚对组2:T点到DDR1
长度匹配管脚对组3:T点到DDR2
这两组应该也需要做等长绕线吧

我照着视频操作:
将T点放在DDR1,与DDR2中间,建立T点到DDR1匹配管脚对组等长和T点到DDR2匹配管脚对组等长
然后对两组分别进行等长绕线时,发现受到空间因素不太好绕

想问下Jimmy哥和各位是哪里没弄好吗?大家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了

网友A:
T点到两端的等长可以不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点到两端的等长可以不用做。

谢谢Jimmy哥的回复
我仍有些不太明白,T点通过格点放置在两片DDR之间:这样基本可以让同一个网络的T点到两端近似等长;
通过格点放置中间这种方法,却较难实现【ADDR】组内不同网络的T点到DDR管脚的等长
我建立T点到DDR管脚对组浏览了一下,组内相当约400mil

T点到两端的等长可以不用做,,,也可以吗?不少新手朋友跟我应该有同样的想法,,
请Jimmy哥和各位大神指点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