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获取via的net信息 求助

楼主(2015-03-03):
skill如何获取via的net信息 求助

网友:
    n_via_net=via_list->parent->name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直接SKILL DEVELOPMENT 裡面輸入下列(一行一行輸入)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vias") ?onButtons list("noall" "vias"))
    axlAddSelectPoint() ;這時候點選一個via

    lAllSelect = axlGetSelSet()
    dVia = car(lAllSelect) ;取的via的dbid
    dVia->?? ;查看via的相關訊息
    dVia->net->?? ;查看此via所連接的net 相關訊息

楼主:
    谢谢哦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