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7 安装问题

楼主(2015-03-03):
hi  all,我今天重装  win 7 64 bit 系统,安装了 siwave v7,不过无法导入 ansoft link v4.1出来的 anf文件,提示说 failed to check out license 'al4apd'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is version.
以为是安装过程中弄错了什么,为此打算重装 siwave 7,但是发现 卸载之后,无法再安装上 siwave 7了,
不知道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在license里加入
feature al4apd *****
feature al4allegro *****
****代表和其他功能相同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icense里加入
feature al4apd *****
feature al4allegro *****

hi cousins, 我看到 license 文件中有这两个行啊,描述如下:
FEATURE  al4apd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
FEATURE  al4allegro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
FEATURE  alink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
FEATURE  al4generic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

,是否可以把你的 license 文件发给我? 非常感谢,邮箱地址是 : maxswellyqp@126.com .

我目前系统是  win 7 64bit, siwave是  v7 64 bit.多谢。

网友A:
FEATURE        alink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FEATURE al4generic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FEATURE al4allegro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D3BA840AD36C

ansoftlinks重新安装破解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FEATURE        alinks_gui ansoftd 2013.1009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8A32D3BA840AD36C SIGN2=8A32 ...

   我卸载 ansoft link 4.2,重装安装不了,提示为
 component transfer error.
component: main executive
file Group: main executive
file:
error: 拒绝访问

这是为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卸载 ansoft link 4.2,重装安装不了,提示为
component transfer error.
component: main ex ...

没卸载干净造成的。
两个办法:
1.手动搜索注册表里所有的ansoftlinks键值删除
2.安装ansoftlinks6.0以上的版本

装个软件得花去你多少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卸载干净造成的。
两个办法:
1.手动搜索注册表里所有的ansoftlinks键值删除

hi cousins: 我现在使用 win 7 系统还原功能还原到之前状态了,那个 ansoft link 4.2可以用了,我就不卸载了,
之前安装的  siwave 7 也可以用,不过就是无法直接从 ansoft link 接收导入文件,不过仿真还是ok,发现之前停在 30%进度的仿真都可以过了,
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读入 ansoft link 问题,为此我又安装了 siwave v5,发现可以先用  ansoft link v4 导出 anf文件,然后用 siwave v5 导入,另存为一个 siw文件,再用 siwave v7 打开这个 siw 文件仿真。 关于 siwave v7 无法读入 anf文件原因,我在 其他论坛看到 有人说可能是系统问题, 说 有些版本的 win 7 不能用,我无法求证,不想在折腾了,导入 q3d 也用类似方法,先用 ansoft link v4 导入到 q3d v7,保存文件后,在用 q3d v12仿真及后续处理。
哎,想弄个联合仿真,从年前折腾到年后,浪费了个把月时间,真是郁闷,不过幸好,现在总是可以 work了。还是值得高兴一下啊。多谢你一直来的指导。我发现这个论坛还是有不少热心人士,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license里加入
feature al4apd *****
feature al4allegro *****

能分享下Crack吗?

网友(2015-09-15):
引用 网友A:
在license里加入
feature al4apd *****
feature al4allegro *****

感谢cousins,按照你的办法在license里面加了feature al4allegro *****,果然可以用了,安个软件折腾了好久,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2016-01-22):
哎我也是!折腾了好些天了!学习!

网友:
能把安装破解步骤给出来吗?小弟正在学但是软件这儿就卡住了,老是无法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