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kill如何貼到剪貼簿

楼主(2015-03-03):
想向各位先進請教,請問skill能將輸出直接貼到剪貼簿 (然後再將剪貼簿貼到其他軟體)嗎?
1. 文字輸出
2. 圖片輸出(有看到可以用capture image指令,但似乎只能賦予檔名變成圖檔),最好還能指定範圍
目的是簡化與layout co-work時的製作。
現在的作法是將需求列在excel,用文字與圖片表達修改需求。目前都是人工輸入位置/層面/敘述,截圖等。
想以skill減少輸入項目並取得截圖

网友:
目前也沒有找到相關函數.

現在的作法是將需求列在excel,用文字與圖片表達修改需求。目前都是人工輸入位置/層面/敘述,截圖等。
想以skill減少輸入項目並取得截圖
=>這個問題你可以寫一個類似這個討論裡面的功能,就可以達到你要的,也不必抓圖,只是要寫一下說明,
因為我也有一個skil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3759-1-5.html

网友:
应该可以使用调用vbs的方式来实现

楼主:
謝謝XYX365提供的參考,直接在Allegro下操作確實是很好的方式。
不過因為修改的過程必須成為報告,公司一直是以Excel表作溝通,也透過這樣的方式給客戶檢查。所以最後仍有輸出成表的需求。
原本構想也是如連結中的程式,列印出座標,層面,元素(線段/零件等),然後載手動編輯需求。並以簡圖表現欲修改的方式。
謝謝Deargds 版主的回應,但Skill與其他程式如何溝通,在下一點概念也沒有(好像要用IPC函數)?是否可以請版主給個範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