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来学习 Xpedition VX !

楼主(2015-03-04):
大家一起来学习xpedition VX

mentor 最新发布的Xpedition VX版本相对于EE7.9.x版本来说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和特点:

  超级智能的Sketchrouting(草图模式布线)
  实时3D PCB设计
  带动画演示的帮助提示模式
  ……
  原理图和PCB全面实现中文菜单(根据设计者的习惯,可选择切换成英文菜单)
  屏幕直接敲击的Keyin 命令
  新的显示控制 displaycontrol界面,可根据设计习惯配置Favorites常用选项
  ……
  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摸索学习,才能更高效地利用工具,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在这个帖子里,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和疑问,也可以把自己发现的新特点分享出来,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VX这个版本,有些功能还不是很清楚,不过我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工具也会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是软件光盘吗

网友B:
我会强力配合

网友C:
    好榜样!好好学习!元宵节快乐!

网友D:
    支持李老师!
    之前有装过VX,同时也装了PADS9.5,但只要使用过PADS9.5再使用VX,那系统提示VX的celleditor打不开,无法创建和编辑CELL,试了好几个网友的解决方法,将两文件装在不同的盘,也有将Smart Utilities删掉也不行,哎,郁闷,只能看别人吃肉,我喝汤的境地,忍痛用7.9.4,
    先mark下,等2.0版本再试!

网友E:
    支持李工。
    先跟李工提点bug吧(貌似俺老是遇到bug啊,遇到问题就想反映一下。),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有的话能否跟Mentor反映一下,特别是第一个问题,很容易重现。谢谢!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4721-1-1.html

网友F:
    支持正版,羡慕嫉妒恨啊。。

网友G:
    VX.1新建的文件  EE7.9.5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VX.1新建的文件  EE7.9.5打不开

,帮你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图片是软件光盘吗

是软件光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会强力配合

谢谢!,我也刚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李老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榜样!好好学习!元宵节快乐!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李老师!
之前有装过VX,同时也装了PADS9.5,但只要使用过PADS9.5再使用VX,那系统提示VX的celleditor ...

我现在是和EE7.9.5,EE7.9.4等版本装在一起,安装于不同文件夹,通过切换使用,貌似没有您说的问题。PADS用的比较少,就没有装,还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李工。
先跟李工提点bug吧(貌似俺老是遇到bug啊,遇到问题就想反映一下。),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这样 ...

谢谢您的建议,我去认真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正版,羡慕嫉妒恨啊。。

支持正版!否则我就没饭吃了。功能其实都一样,破解好的也很好用。

弄好了出版VX的书,绝对有饭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VX.1新建的文件  EE7.9.5打不开

通常是这样的,不知为何用VX.1建立的文件,需要用EE7.9.5打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李工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支持李老师

谢谢支持!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通常是这样的,不知为何用VX.1建立的文件,需要用EE7.9.5打开呢?

以前7.9.5创建的项目也是,VX.1打开之后,7.9.5就打不开了,公司就我先去尝尝鲜了,结果做了项目,其他同事和领导打不开了。。审核和共享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C:
AD15 PCB 如何导入到VX版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前7.9.5创建的项目也是,VX.1打开之后,7.9.5就打不开了,公司就我先去尝尝鲜了,结果做了项目,其他同 ...

如果只是审核查看的话,可以试试EDIF原理图格式导出导入的方法。
PCB可以用xPCB Viewe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15 PCB 如何导入到VX版的PCB

从Altium导入到Mentor一般是先转换成PADS格式,然后在转换成Xpedition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O

这个功能是转换DC,是Mentor自己的格式转换。
AD需要专门的转换器。你可以试试这个
http://pan.baidu.com/s/1c03xn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李工。
先跟李工提点bug吧(貌似俺老是遇到bug啊,遇到问题就想反映一下。),看看你那边有没有这样 ...

1:xPCB Layout VX.1的Draw模式下,对一个图形做一些编辑后,比如Subtract后,再移动这个图形的边框或者定点,Draw Grid经常就失效了,明明已经设定了0.1的格点,但他却变成了无网格移动。以前EE7.9的版本中就有这个问题,但以前的版本如果发生这个问题后,从Draw模式切换到Place或者Route模式再切换回来就会好了。但这个xPCB Layout VX.1的新版本这样却不行,有时候即使重启xPCB Layout VX.1也不行了。

sunyli: 我试过了,但是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我安装了update4的版本。

2:以前移动线的时候,遇到一些他不让调整的线,比如Pad Entry处或者Y型走线处,按住Shift就能调整了,但现在这个不像以前那么好用了,经常按住Shift还是无法调整。

sunyli: 这个我没试出来,用图形说明一下会更明确。

3:xDM Library Tools VX.1的symbol编辑器现在变成了和xDX Designer VX.1类似的界面了,这个在编辑symbol的时候,特别是在移动标号的时候非常容易崩溃。我的已经崩溃多次了。

sunyli: 我的Symbol editor还是原来差不多啊。

参看以下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审核查看的话,可以试试EDIF原理图格式导出导入的方法。
PCB可以用xPCB Viewer试试。

嗯,谢谢,明天回去试试!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是转换DC,是Mentor自己的格式转换。
AD需要专门的转换器。你可以试试这个
http://pan.baidu.c ...

找开“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这个要安装LICENSED; 另外两个不要,谢谢!

网友:
能分享一下update4

网友:
update5 出来了

网友:
给大家分享up5吧,h tt p://pan(dot)baidu.com/s/1pJoNJPT,感谢men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软件。另,问题只有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补丁下才有意义,大家都统一下版本。这个是32位的,没64的,如果有责任问题,请及时和我联系,我会及时清理

网友C:
64位,会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找开“PADS LAYOUT TO EXPEDITION”这个要安装LICENSED; 另外两个不要,谢谢!

crack的License应该能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64位,会快吧

我估计差不多,不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开的程序比较多,用32位时icdb server会经常提示物理内存占用超过85%,让增加内存^_^

网友E:
李工你好,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上传了一个测试文件和录制的视频麻烦你再看一下。今天也终于发现一个可以控制问题出现或者不出现的所在,就是如果不锁定移动角度的话就没问题,如果锁定角度的话就会出现我说的问题。这可能也就是你还有另外一位网友测试没有发现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E:
还有,已经打了Update 5补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李工你好,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上传了一个测试文件和录制的视频麻烦你再看一下。今天也终于发现一个可以控 ...

我试过了,和你说的现象基本一致。任何封闭图形都可能有如此现象,无论做不做加减等处理。
你还是用的很细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对设计本身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画线或图形用angle lock的情况并不多。
另外,关闭这个angle lock选项后,在移动封闭图形的线条时就可以按格点移动了。

欢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已经打了Update 5补丁了。

update 5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和你说的现象基本一致。任何封闭图形都可能有如此现象,无论做不做加减等处理。
你还是用的很 ...

我画线的时候基本都是锁定45度的,要不然画出来的图形角度就没发控制好。可能我有强迫症。
现在看在Mentor没有解决之前,只能在移动的时候暂时关闭角度锁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和EE7.9.5,EE7.9.4等版本装在一起,安装于不同文件夹,通过切换使用,貌似没有您说的问题。PADS ...

安装完VX,7.9.5好像就自动消失了…

网友C:
Update 6又发行了,已经安装了64位,可否再安装MENTOR VX 32位在不同目录,通过界面转换来操作,因为,32位较完整,64位的又运行快。但64位 的转换TOOL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date 6又发行了,已经安装了64位,可否再安装MENTOR VX 32位在不同目录,通过界面转换来操作,因为,32位 ...

Updata 在哪里下载的啊。

网友(2015-05-04):
引用 网友L:
我想问下前辈们,我在用xpedition过程中,无法调整元件参考号的位置是怎么回事?文本字体大小都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