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dence设计层次电路图如何更新框图?

楼主(2015-03-04):
cadence capture设计好的层次式电路中,若修改了子电路部分,如何更新它对应的上一层框图,或是根层框图?谢谢!

网友A:
更新仅针对PORT上下不对应,如果你只是更新内容,没有改动port,可以不管。更新方法,在上层的block上选中-右键,选择synch up/down,当然这两个不能点错,up是从子图更新上层block,down是从block更新子图的port,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仅针对PORT上下不对应,如果你只是更新内容,没有改动port,可以不管。更新方法,在上层的block上选中- ...

谢谢!

网友(2015-04-03):
又学习了 谢谢大神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仅针对PORT上下不对应,如果你只是更新内容,没有改动port,可以不管。更新方法,在上层的block上选中- ...

这个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