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CB尺寸更新

楼主(2015-03-05):
    AD,尤其是更新PCB尺寸时,重新导入pcb尺寸图,复制的时候,也就是外框线不在栅格上,鼠标无法选中外框的中心点,怎么办?

网友:
    首先将格点设置最小,然后重新设置坐标原点。

网友:
    首先,捕捉热点的功能要打开;然后把图层选择到相应的层,栅格设置到1mil,这时候就可以重新定义原点了,快捷键:E+O+S。选择一个想要的端点即可。
    :victory:

网友:
    打开PCB,在Edit-Origin菜单中选择Set Origin,重新设置PCB的参考点。选择PCB尺寸的任意一个角,设置成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
    打开捕捉格点的功能后,再将格点设小一点。

楼主(2015-05-27):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AD15与AD09的栅格设置都不一样了!

网友:
    可以shift+E 快捷键直接抓取参考点进行对齐和重合  设置格点和原点都是浮云,一键搞定板框更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