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手问

楼主(2015-03-05):
趋肤效应是怎么影响导体损耗的

网友A:
趋肤效应导致导体的横截面积变小,阻抗变大,损耗就大了。真是新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趋肤效应导致导体的横截面积变小,阻抗变大,损耗就大了。真是新手????呵呵

那么线宽减小导致的损耗变大也是因为阻抗变大的原因吗

网友:
频率越高时,趋附厚度越小,使得电导越小。
导体厚度不变前提下,宽度变小了意味着导体横截面面积变小,同样会使电导变小。
电导小了意味着等效电阻大了,那么交变电流产生的热耗就大了。

网友:
阻抗分为实部和虚部,趋肤效应对实部影响大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