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在拉线的同时掌握相关硬件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5-03-05):
pads基本的操作差不多都掌握了,但是现在对硬件方面的知识还是一头雾水,比如一块板子哪些线比较重要需要包地处理,哪些线需要走差分,哪些器件与器件之间的连线需要做等长处理,等等

请问各位大神除了平时项目的积累之外,如何快速的学习了解这些硬件方面的知识?

网友A:
    先从功能模块开始了解,比如电源模块,HDMI模块,USB模块等等,硬件的知识需要积累。

网友B:
    学习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知识
    包括放大器,运放,与非门等等
了解常用元器件特性及应用
了解常用电路模块的设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模拟电子,数字电子知识
    包括放大器,运放,与非门等等
    了解常用元器件特性及应用

    谢谢大师,那又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或者书籍可以推荐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功能模块开始了解,比如电源模块,HDMI模块,USB模块等等,硬件的知识需要积累。

恩!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师,那又没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或者书籍可以推荐的呢

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独特之处,好好静下心来先看完其中一本吧

网友:
    根据你在的行业,买相应的书籍,一般会讲到相应电路的PCB设计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