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温度补偿

楼主(2015-03-05):
小弟近来在做一个东西,需要-20°工作,但是芯片达不到要求,要做温度补偿。初步的想法是搞个电热丝之类的,搞个温度检测,搞个单片机。不知道有没PCB上发热的芯片?大家有没做过的?有没建议?

网友A:
什么东东?芯片,阻容,端子。照着工业级或军工级的去选型,怎么会不达标呢!

如果非要加热辅助,用硅胶加热板,陶宝有卖,放在PCB下面即可。PCB上加上温度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芯片,阻容,端子。照着工业级或军工级的去选型,怎么会不达标呢!

如果非要加热辅助,用硅胶 ...

辅助加热方式应该不是太可靠吧?

网友C:
用工业级芯片 都是可以满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工业级芯片 都是可以满足的啊

工业级芯片跟商业级的比,价格差的太多了。
MAX3232,在www.element14.com上,商业级的是12块多一片,工业级的,25块多一片。
而整个辅助加热,全部下来15块能搞定。
如果全部用工业级的器件的成本和全部用商业级的器件成本差太大,还是用辅助加热吧;如果差额在10块以内,建议还是用工业级的器件来做,虽然成本高了10块钱,系统能更稳定,产品质量更有保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辅助加热方式应该不是太可靠吧?

为什么不靠谱?只是猜测么?

网友:
如果真的是需要温度参数的
我建议还是选择工业级别的产品
这样你的产品才是真真的稳定  可靠
 如果只是辅助

很多想不到的 问题会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靠谱?只是猜测么?

是的,没见过拿个器件去加热另外一个器件的,是猜的。

网友:
我是做工业产品的,在工业上要求是-40°--°80°C,经我多年测试来看一般商业级芯片(0~70°C)是可以达到要求的。工业级和商业级,在价格上差距是非常大的,建议先用商业级的芯片测试。不行再换工业级。

楼主:
我们是做这个芯片方案的,这个芯片只有民用级的,也没有更换芯片的可能性。所以如果一定有这样做,只能考虑加热。

网友:
这个也可以?真是思路宽广啊

网友:
专业制作各类PCB,多品种,短交期,高品质。

网友:
加热片你准备用多大的,盖着芯片即可还是装在整个系统里了?

网友:
这个不是有专门的半导体加热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