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自动提示ref和value

楼主(2015-03-05):
orcad自动提示ref和value,如何让它在自动提示封装信息,如何添加更改了?

网友:
不要太貪心,ORCAD 目前沒有這樣的設定功能。

网友:
换一种思维就有,你直接查看所有的元件信息就可以了,日后就不用管这些

楼主:
肯定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A:
提示我是不知道,不过可以在properties里把footprint的display修改下,显示value,你想修改可以直接双击value修改footprint的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我是不知道,不过可以在properties里把footprint的display修改下,显示value,你想修改可以直接双击val ...

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那样的话,footprint和value不是混乱了吗?我觉得orcad它可以显示ref和value,肯定有这个可以设置footprint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那样的话,footprint和value不是混乱了吗?我觉得orcad它可以显示ref和value,肯定有 ...

这就关系到一个原理图设计规范化的问题。
固定的排版用以确定元件的value和footprint的value。
工具是死的,人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