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UIPrompt的值怎么传入另一个函数?

楼主(2015-03-06):
axlUIPrompt的值怎么传入另一个函数?

网友A:
    定义变量,赋值到另一个函数,或者进行函数嵌套也行

楼主:
    (defun test8 ()
    testform=outfile("test.form" "w")
    fprintf(te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testform "FORM\n")
    fprintf(testform "FIXED\n")
    fprintf(testform "PORT 83 50\n")
    fprintf(testform "HEADER \"testprintinfo\"\n")
    fprintf(testform "TILE\n")

    fprintf(testform "FIELD Add_Field\n")
    fprintf(testform "FLOC 10 3\n")
    fprintf(testform "MENUBUTTON \"add\" 10 3\n")
    fprintf(testform "ENDFIELD\n")

    fprintf(testform "FIELD print_Field\n")
    fprintf(testform "FLOC 30 3\n")
    fprintf(testform "MENUBUTTON \"Print\" 10 3\n")
    fprintf(testform "ENDFIELD\n")
    fprintf(testform "ENDTILE\n")
    fprintf(testform "ENDFORM\n")
    close(testform)
    test8_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test.form" nil 'test_action t)
    axlFormDisplay(test8_form)
    )

    (defun test_action (test8_form)
    (prog ()
      case(test8_form->curField
      ("Add_Field"
      add_fun()
      t)
      ("print_Field"
      print_fun()
      t)

      );end case

    );end prog
    )
    /*--------------------------------------------
    如果有需要才会执行添加动作
    -------------------------------------------*/
    (defun add_fun ()
    add_sym=axlUIPrompt("Enter the type of symbol:" nil)
    )
    ;*******************************************************************
    (defun print_fun ()
    print_list=list("aa" "bb" "cc")
    when(add_sym
    print_list=cons(add_sym print_list)
    )
    foreach(printlist print_list
    printf("%s\n" printlist)
    )
    )

    像上面这个代码就有问题:一定要我添加才能正常运行打印功能
    我的目的是:我想打印出print_list这里面的三个元素,如果我想要往print_list添加n元素,然后也能打印print_list全部元素出来。请问要怎么写代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变量,赋值到另一个函数,或者进行函数嵌套也行

    你帮我看下怎么写,代码已经贴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efun test8 ()
    testform=outfile("test.form" "w")
    fprintf(te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 ...

    把這一行改一下
    原來:
    add_sym=axlUIPrompt("Enter the type of symbol:" nil)

    修正:
    add_sym=axlUIPrompt("Enter the type of symbol:" "")

    axlUIPrompt函數第二個參數必須是字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這一行改一下
    原來:
    add_sym=axlUIPrompt("Enter the type of symbol:" nil)

    依然出错: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add_sym
    PS:没有点击ADD按时就会出现上面错误信息,如果点击ADD按钮输入内容就不会。问题是我现在我一定要去添加才正常。最终目的就是我想添加就添加输出,不想添加也能正常运行输出。这里有个选择的过程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然出错: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add_sym
    PS:没有点击ADD按时就会出现上面错误信息,如 ...

    在下面這一行前面加入 add_sym = nil     when(add_sy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下面這一行前面加入 add_sym = nil     when(add_sym

    还是不能达到我的目的,现在都加不了按照你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能达到我的目的,现在都加不了按照你说的。

    修改代碼如下
    1. (defun test8 ()
    2.         add_sym = nil
    3.         testform=outfile("test.form" "w")
    4.         fprintf(testform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5.         fprintf(testform "FORM\n")
    6.         fprintf(testform "FIXED\n")
    7.         fprintf(testform "PORT 83 50\n")
    8.         fprintf(testform "HEADER \"testprintinfo\"\n")
    9.         fprintf(testform "TILE\n")

    10.         fprintf(testform "FIELD Add_Field\n")
    11.         fprintf(testform "FLOC 10 3\n")
    12.         fprintf(testform "MENUBUTTON \"add\" 10 3\n")
    13.         fprintf(testform "ENDFIELD\n")

    14.         fprintf(testform "FIELD print_Field\n")
    15.         fprintf(testform "FLOC 30 3\n")
    16.         fprintf(testform "MENUBUTTON \"Print\" 10 3\n")
    17.         fprintf(testform "ENDFIELD\n")
    18.         fprintf(testform "ENDTILE\n")
    19.         fprintf(testform "ENDFORM\n")
    20.         close(testform)
    21.         test8_form=axlFormCreate( (gensym) "test.form" nil 'test_action t)
    22.         axlFormDisplay(test8_form)
    23. )
    24. (defun test_action (test8_form)
    25.         (prog ()
    26.                   case(test8_form->curField
    27.                           ("Add_Field"
    28.                                   add_fun()
    29.                                   t
    30.                           )
    31.                           ("print_Field"
    32.                                   print_fun()
    33.                                   t
    34.                           )
    35.                   );end case
    36.         );end prog
    37. )

    38. (defun add_fun ()
    39.         add_sym=axlUIPrompt("Enter the type of symbol:" "")
    40. )
    41. ;*******************************************************************
    42. (defun print_fun ()
    43.         print_list=list("aa" "bb" "cc")
    44.         when(add_sym
    45.                 print_list=cons(add_sym print_list)
    46.         )
    47.         foreach(printlist print_list
    48.                 printf("%s\n" printlist)
    49.         )
    50. )

楼主:
    THANKS YOU!COED CAN RUN 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