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

楼主(2015-03-06):
pads9.5 原理图同步到PCB时,如果下图这样会有什么后果?硬件工程师对原理图的规则从来不规划的。

网友A:
如果PCB图上已经设置了某些规则。这个操作会把它们冲的一干二净。

网友B:
规则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PCB图上已经设置了某些规则。这个操作会把它们冲的一干二净。

那怎么恢复呢?如果规则改了,我怎么知道改了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被覆盖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从旧PCB中导出一个ASC文件,ASC的选项只选择:rules

其他的都不要选。

然后在新PCB中导入这个rule.asc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恢复呢?如果规则改了,我怎么知道改了哪些?

PCB和SCH的规则不一样的话只能二选一。因为pads在导入时会严格按照SCH和PCB规则完全一致来操作。sch导入PCB,将PCB原有的规则删了就找不到了。除非PCB有备份。
通常规则的设置都是在PCB里边进行。如果有更改就在Tools--->Verify Design--->clearance里边重新检查,那里报错就改哪里。(没报新的错误,就算不知道那里有改动也没问题。当然谨慎的话还是自己去rule里边扫一遍,看看哪里不一样。)

网友:
原理图最好不要设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旧PCB中导出一个ASC文件,ASC的选项只选择:rules

其他的都不要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