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差分走线

楼主(2015-03-06):
        做了两款带千兆光口的产品,主芯片不一样,allegro中差分对设置一样,但其中一款在100%流量下有丢包,另一款正常。         将有问题的那款的时钟芯片换成精度更高的没用;
        检查了差分对长度,有丢包的那款个别差分对+ -长度差高达100多mil,正常的那款+ -长度差最多80mil,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丢包严重吗?在没有100%流量下丢包吗?

我觉得你的差分线没有完整的参考平面是原因之一。

网友:
    应该会有影响的,还要看spec要求多少

网友:
    用示波器查看一下信号质量,用图形分析一下

网友:
    建议测下眼图对比一下,设计时除了注意等长外还要考虑阻抗匹配,尽量少打过孔

网友:
    bottom层参考3.3V,建议检查3.3V的稳定性。

网友A:
    你说的等长是一个方面,一般相差不超过20mil, 另外就是你的差分信号没有完全参考一个电平,第三层有一段参考了第四层的1V,bottom层参考了3.3V,很容易受到影响的。 建议重新改一版试试,如果有示波器和TDR的话最好测测阻抗和眼图

网友(点评):
差分线是两条线相互参考的,一般是不用参考层的么?

网友:
    应该不是走线引起的,不过差分线正负能差100多mil也太新手了

网友:
    高速差分走线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等长,阻抗控制,过孔,周围走线

网友:
    其实一般来说20-50mil都不会有问题,100没试过,你可以先看下眼图效果,如果眼图没太大问题在考虑等长,参考平面吧,还有那个1%精度的参考电阻,看看布局走线合理不。

网友:
    mentor 公司给出的差分线一些建议,可以参考下!

    大赞!
    你还有这等好资料,求类似资料,最好有网盘

楼主(2015-05-12):
    谢谢各位解答!丢包的原因是主芯片寄存器设置问题。。第一版的改了软件后测了100多亿无丢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等长是一个方面,一般相差不超过20mil, 另外就是你的差分信号没有完全参考一个电平,第三层有一段参 ...

    差分线虽然说抗干扰能力强,但是你这又是高速信号,高速信号没有一个大的完整的参考GND,信号质量是不太好的。 如果你们有或者可以借到高速示波器,可以让人帮忙测一下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等长是一个方面,一般相差不超过20mil, 另外就是你的差分信号没有完全参考一个电平,第三层有一段参 ...

    差分线需要一个完整的参考平面,无参考平面或不完整,阻抗不连续,如果高速情况下这种差分线基本没用,得重新设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