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欧姆天线阻抗匹配一定要工厂做么?

楼主(2015-03-06):
    比如我已经知道了pcb板厂的板材和结构,通过相关的公式计算出了走线宽度,并且严格按照参考设计走线,是否还要要求板厂进行阻抗匹配?
因为如果提出阻抗匹配要求,价格会贵很多。

网友:
    可以不要求,但是你一定要很了解板厂的工艺和制程。

网友:
    不需要,根据板材的参数自己计算好就可以了。

楼主:
    太感谢了!这样就省钱多了!

楼主:
    另一个问题是: 我打板回来了, 如何测试天线是否满足50欧姆天线匹配呢?如果不用工厂控制的话。

网友:
    你可以自己先计算,但是你自己计算的宽度,介质厚度都只能是参考,最终细调需要工厂做,每个工厂用的介质材料略有区别,且工艺力会使得压合厚度公差不一样,线距最小能力不一样,你自己计算的值可能会比你实际做的板子相差10%以上。
    要做阻抗控制的至少是GHz的产品,别舍不得那一点成本了。

网友:
    因为你不了解阻抗匹配,所以你问的很笼统。

    这样说吧,匹配分为2个部分组成,一个是PCB上的50欧微带线,另一部分是电感电容。

    PCB厂家加工能保证的是PCB走线做到50欧,另外电感电容匹配调试要靠你自己完成了。

网友(2015-04-21):
    50欧阻抗控制,很多板长可以做的,自己控制,如果你设计的不好,他会自己改过来的。。楼上正解。

网友:
    一般都是板厂做,他们的加工工艺,板厚和材料都不可控的

网友:
    一般是设计者计算出理论值 板厂进行微调。

网友:
    2GHZ以下自己计算,阻抗有点误差,应该还可以接受;如果速率大于2GHZ,建议板厂控制,因为你自己计算的阻抗值是纯理论型的,实际PCB生产中,需要涉及到参数很多,包括残铜率这些;实际生产出来的阻抗和你理论计算的阻抗之间是有误差的,这个误差如果是板厂帮你计算,可以校准,但是你自己是没法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个问题是: 我打板回来了, 如何测试天线是否满足50欧姆天线匹配呢?如果不用工厂控制的话。

    要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网络分析仪等此类的设备了,不然是没法测试的;另外,如果你真的介意阻抗计算这一点小成本的话,建议你自己计算的时候阻抗控制的低一点,然后在设计电路的时候预留阻抗匹配电路位置,到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外部设计电路来匹配阻抗,检测方法就是你天线的性能好坏。

网友(2015-05-23):
    阻抗计算理论和实际加工出来的还是有些差异的,你计算工具使用si9000这些,实际加工出来的根据各个厂子不同,残铜率,厚度对阻抗都有影响,建议交给厂子做阻抗控制。

网友(2018-12-12):
这个贴子的很多回复只答了一半。只有Xuxingfu大神回答得很全面。天线阻抗的LC匹配只能靠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