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差分走线如何控长

楼主(2015-03-06):
1金币

请问各位 如图的差分走线该如何控制差分误差在2mil之内?

网友A:
你的是百兆或千兆以太网信号吗?根本没必要控制到2mil,图中的等长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百兆或千兆以太网信号吗?根本没必要控制到2mil,图中的等长已经足够了。

您好  是千兆网  按照设计要求是在差分控制要在10Mil内,可是现在差分误差接近20mil。不能达到 要求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是千兆网  按照设计要求是在差分控制要在10Mil内,可是现在差分误差接近20mil。不能达到 要求  请 ...

千兆网口信号根本不用10mil这么严格,一定要控制到10mil的话,就在短的那根上绕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网口信号根本不用10mil这么严格,一定要控制到10mil的话,就在短的那根上绕一点就可以了。

如何绕?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A:
在左边连接器引脚处拉长一点,或者就绕个蛇形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左边连接器引脚处拉长一点,或者就绕个蛇形线,都可以。

请问这是最好的如理方法吗?

网友:
是否是最好的处理方法不敢肯定,但用于设计千兆网口信号肯定是够用了。

网友:
把短的那一根手工绕一下,绕的时候要在不耦合的地方绕,比如IC管脚处。

网友:
    这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router里面自动补偿 很容易实现的
    手动的话就是小心挪动

网友:
    尽量在在驱动端的位置进行补偿,弯折一下一般就够了

网友:
    router里面自动补偿,如何操作?请上图,多谢 多谢

网友:
    设置好规则好,选中它们,右键,tu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