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orcad修改元件编号下面会显示横杠呢?

楼主(2015-03-06):
    如题和图片

网友A:
    這是 16.6 版的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 16.6 版的新功能。

具体有啥作用,对netlist有无影响?

网友:
    僅提示你有修改過編號。與產生網表無關。

网友:
    不会有影响  只要修改过的 都会有的

网友(2015-04-22):
    沒錯~~只是提醒你是修改過的地方
並部會影響轉NETLIST

网友(2015-07-06):
    我也遇到了 不错 解决了

网友:
    原来如此~修改过后的就会有这个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