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SATA、PCIE、USB3.0等差分线串接0.1uf电容问题

楼主(2015-03-06):
  大侠们and高手们,小弟新手,近来看了一些公司前辈设计,有一点不明,在一些高速信号线,如SATA、PCIE、USB3.0等这些差分数据线上都穿有一个0.1uf的电容,请问这具体是何用意?是隔直,防止CPU与芯片间直流电平的互相影响?难道是为了信号质量?如果不接会出现怎样的现象或者潜在风险?这个电容的取值有讲究吗?电容放置的位置是否都是在驱动端(有看到说是有做匹配作用,放置终端的)?问题有点多,哈哈哈,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基本上是隔直的作用.
选择就是注意阻抗,不是单纯看信号频率,需要了解连续0或者1出现的周期(频率)

网友A:
放在哪里,差别不大。

网友:
放哪里区别不大,一般是靠近驱动端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在哪里,差别不大。

恩,如果说是为了隔直,那确实放置位置应该就影响不大了。
选择注意阻抗怎么说,看连续的0或1,意思是根据编码方式看最长的0或1来计算它的频率,根据这个频率来估计电容选值?如果不接会不会出现工作不了的现象?

网友B:
    摆放位置一般建议都是放在接口端, 禁止放在中间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摆放位置一般建议都是放在接口端, 禁止放在中间部分。

谢谢回答,看到很多说放置在接收端,但是想想如果只是隔直,应该放驱动端也是问题不会太大。哈哈

网友C:
    AC电容是必须的,所谓的隔直,其实还有直流偏置问题。控制器之间需要AC电容去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以确保,两个控制器顺利的LINK上。至于容植的大小可以根据协议去选择。

网友C:
    至于电容防在哪里,也可以根据协议去放置。PCIE的电容靠近发送端;SATA的靠近连接器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如果说是为了隔直,那确实放置位置应该就影响不大了。
    选择注意阻抗怎么说,看连续的0或1,意思是根 ...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至于电容防在哪里,也可以根据协议去放置。PCIE的电容靠近发送端;SATA的靠近连接器等

看了下设计,还真是PICE放驱动端,SATA放连接器端。。。貌似后面还有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电容是必须的,所谓的隔直,其实还有直流偏置问题。控制器之间需要AC电容去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以确保, ...

    不是AC电容不是已经隔直了吗?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AC电容不是已经隔直了吗?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是什么意思

    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是AC电容的一个作用
    可能是我没讲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是AC电容的一个作用
    可能是我没讲明白吧。

这样啊。那就懂了,谢了

网友D:
    如果是PCIe到连接器的,AC电容放连接器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AC电容不是已经隔直了吗?提供正确的直流偏置是什么意思

Sink端的直流偏置电压和source端的直流偏置电压不一样,故要采用ac电容耦合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PCIe到连接器的,AC电容放连接器端。

版主说的没错,一般来说,AC电容需要离连接器的距离不要超过500MIL。

网友E:
    ac电容,除了位置如上所述,还一定记得参看芯片手册中的电容规格要求,实际上,我们用在sata上的电容,耐压50v的,时间久了后,性能会有所下降,严重时,甚至无法识别硬盘,最好还是用芯片手册中规定的10v的---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电容,除了位置如上所述,还一定记得参看芯片手册中的电容规格要求,实际上,我们用在sata上的电容,耐压 ...

对你所说的很感兴趣,为什么用50V的反而会更差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放在靠近进口附近吧,电脑上的HDMI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2015-04-27):
    学习啦,都是高手啊!

网友F:
1.高速线上的0.1uf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只要是交流耦合必须要的,否则就是直流耦合了。
2.关于0.1uf电容的选择。不是仅仅选择0.1uf这个值而已,电容选择的大小要看高速信号的频率(ex1G  10G 25G),也要看是否其需要传输低频信号(长0  长1的那种)。  根据具体情况会有不同。  但是为i什么我们一般都是选择0.1uf的电容呢? 因为这个值基本可以满足大多数到10G的应用。
3.不是选择了此0.1UF的电容就完事了。电容的封装设计也非常重要。 电容的封装一般选择越小越好,常用0201的。目的是减小电容处瞬态阻抗偏低。 故会在电容处的焊盘特殊处理。 电容的ESR ESL(特别重要)尽量小。

这个答案说的非常详细了
很全面啊。高手,赞

网友:
    学习啦阿拉阿拉阿拉阿拉:lol:lo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高速线上的0.1uf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只要是交流耦合必须要的,否则就是直流耦合了。
2.关于0.1uf电容 ...

若华110兄弟的回答比较全面,赞一个,我补充一下:

1、电容看成一个阻抗不连续点(所以要求尽量跟传输线匹配),如果靠近接收端放,相同的反射系数下,信号经过通道衰减之后再反射会比一开始就反射的能量小。所以大多数的串行链路都要求靠接收端放,使用ADS仿真也可以发现放在接收端眼图质量要好。另外,在信号传输过程中,也可能串扰进去一些直流分量,导致接收出问题,所以对于高速差分信号(要求交流)一般加入耦合电容。耦合电容容值标准上有要求,太大太小都不好。

2、在SATA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会有衰减,传的距离越长衰减会越厉害,所以会给他一个载波(也就是直流分量),在进入IC或都SATAdevice后再用串电容的方法把直流分量滤掉,这样做会有比较好的信号质量。也就是隔直作用。

3、PCIE放在发送端是协议规定的, 记得放在近端TX是给detector 做充电检测device用的。

网友G:
    若华110兄弟的回答比较全面,赞一个,我补充一下:  1、电容看成一个阻抗不连续点(所以要求尽量跟传输线匹配),如果靠近接收端放,相同的反射系数下,信号经过通道衰减之后再反射会比一开始就反射的能量小。所以大多数的串行链路都要求靠接收端放,使用ADS仿真也可以发现放在接收端眼图质量要好。另外,在信号传输过程中,也可能串扰进去一些直流分量,导致接收出问题,所以对于高速差分信号(要求交流)一般加入耦合电容。耦合电容容值标准上有要求,太大太小都不好。   2、在SATA信号传输的过程中会有衰减,传的距离越长衰减会越厉害,所以会给他一个载波(也就是直流分量),在进入IC或都SATAdevice后再用串电容的方法把直流分量滤掉,这样做会有比较好的信号质量。也就是隔直作用,所以放在接收端。   3、PCIE放在发送端是协议规定的, 记得放在近端TX是给detector 做充电检测device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华110兄弟的回答比较全面,赞一个,我补充一下:  1、电容看成一个阻抗不连续点(所以要求尽量跟传输线匹 ...

补充的很好啊,对电容放置位置的原因阐述的很详细,就是最后一点,PCIE的不是很明白。能否再说明下啊,谢谢!!
总得来说,加电容是交流耦合作用,防止收发系统电平不同造成通信问题;容值大小频率有关;封装尽量小,是阻抗尽量连续;放置在接收端(PCIE协议要求)反射能量较小。感谢各位大神赐教啊,一人说一点就完整了

网友:
    学习了,MARK下 ,以后查询!!!

网友(2015-06-17):
对于耦合电容的作用、位置大家都讨论的比较清晰了。关于电容值得确定,在某段连续全"1"的数据传输过程中,输出端电平会有一定的衰减,并且在再次跳转到“0”的过程中,跳转点比正常情况提前了(dalte t)。为了保证信号的完整,使得dalte t最小。推导过程省略,cmin=7.8*num*tc/r 得到最小值,由于容值越大esl 和esr越大,以及考虑电容本身的谐振频率。经验值在0.01u到1u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1.高速线上的0.1uf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只要是交流耦合必须要的,否则就是直流耦合了。
2.关于0.1uf电容 ...

又学习了!!!!!

网友(2015-09-10):
学习了,讨论得很好

网友(2016-04-27):
分析得好透彻

网友(2019-01-10):
    为何PCIE的电容放驱动端、Sata放接口端?有人详细说一下吗,有的好像只有TX放电容,RX不放电容,还是没有彻底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1.高速线上的0.1uf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只要是交流耦合必须要的,否则就是直流耦合了。
    2.关于0.1uf电容 ...

    受教了

网友:
    我一般外挂设计时都是加大到  1uF的,反而稳定可靠;而且有一定理由支撑,这样做法;

网友(2020-01-22):
    学习了学习了  都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1.高速线上的0.1uf的电容是交流耦合电容,只要是交流耦合必须要的,否则就是直流耦合了。
2.关于0.1uf电容 ...

    很好,谢谢

网友(2020-05-15):
    电容根据协议去放置。PCIE的电容靠近发送端;SATA的靠近连接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若华110兄弟的回答比较全面,赞一个,我补充一下:

1、电容看成一个阻抗不连续点(所以要 ...

    但是我看原厂都是要求电容靠近连接器端或金手指端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