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spreadsheet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5-03-06):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使用axlSpreadsheetGetWorksheetSize(),返回值居然是(0 0),不知道是脚本有问题,还是allegro需要设置什么的
                axlSpreadsheetRead(fileName)
                viaType = curVia->ViaType
                supportType = axlSpreadsheetGetWorksheets()
                (if member( viaType supportType) then
                        axlSpreadsheetSetWorksheet(viaType)
                        axlSpreadsheetGetWorksheetSize()

网友:
應該是你的fileName裡面沒有任何資料,才會回傳(0,0)

楼主:
有的,supportType = axlSpreadsheetGetWorksheets()都显示正确的一串worksheet的名字。然后每一个worksheet都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