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下面ENV中的话怎么skill语言写出来?

楼主(2015-03-06):
funckey 1 "setwindow form.mini; FORM mini alt_subclass TOP;pop bbdrill"

楼主:
我现在写出来了,但是执行起来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写出来了,但是执行起来没有效果。

已经写出来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数字1我已经定义快捷键了,比如我又定义数字10为快捷键,在执行10时按到数字1时就执行命令了,不要定光标的情况下有什么好办法执行数字10的命令吗?

网友(点评):
那说明你在这之前把1定义成快捷键了 在你按下1的时候 系统怎么判断你是需要1,还是等会还要输入0? 没法判断,所以如果要组合的快捷键字母/数字 组合n 前面的n-1组合 不能是快捷键funckey alias就不存在

网友:
使用alias 1来注册快捷键

网友:
    funckey定义的快捷键只要输入字符就会执行;
    alias定义的快捷键如果是数字或字母的,还需要回车才能执行;
    因此如果你先前用funckey定义了数字1为快捷键,那么只要按下数字1键,就会执行对应的命令,你可以改为用~1定义为数字10对应的命令,那么你同时按下Ctrl+1就会执行了,不影响单纯按下数字1键;

楼主:
    这个动作非常频繁,用组合键会降低我速度啊,看来没有什么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