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关于Allegro转PADS问题?

楼主(2015-03-06):
在网上看一遍关于allegropads的方法,看着不错。我认真按文章做,但是不成功,上来问问看有没有高手碰到过。谢谢!!!

我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执行完后再输入:main out      执行完后,错误内容如下:

function createAll2ExpFileHeader redefined

function fillin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ControlVars.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Packag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Text.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Def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Width.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Net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Electrical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MatchedDelay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RuleAre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Formul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netPin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netKey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DC_sSymbolProps.

t

Command > main out

Please wait...extrac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ile

Converting techfile...

Executing command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桌面/aaa/kp201_Rev1.2_130806_MGC/Work\techconv.bat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Deleting Existing Classe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Prop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Board Items File

Exporting Electrical Constraints...

extracting device files

Error: create_devices command failed!

extracting Net Properties

Loading axlcore.cxt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E- *Error* get/getq: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0

教程方法如下: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能成功不。
allegropads终极篇
现有一种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用AD导入Allegro的pcb,再将AD的PCB转成PADS,这种方法简单易操作。   但个人感觉最终转换的数据不能让人满意。PADS软件有个Transtor,但通常是不可以直接转的,会报错。  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搞清楚了操作的过程,现在分享给大家,以方便大家  转换的前提条件是:你的机器要安装16.3或以上版本的Allegro
1.首先要建立两个系统变量(有的机器可能已经有了,就不需要建立了):

AEX_BIN_ROOT               值:        (你的PCBENV文件夹的位置),如E:\Allegro_Project\pcbenv
AEX_ENABLE_JOBPREFS_LAYER_FIX        值:1
2.将PADS安装目录下的skill_scripts里面的文件全部copy到pebenv里面

如:将C:\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translators\skill_scripts下的文件COPY到E:\Allegro_Project\pcbenv

3.将Allegro的PCB转换成低版本的(16.3或以下)的PCB文件,新建一个文件夹,将要转换的低版本的PCB文件放在新建的文件夹中

在Allegro软件的Setup下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 中的Skill选项里,在telskill选项中打√

这时软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不用理会,关闭它就可以了。

5.在Command命令栏里键入:skill load "dfl_main.il"
注意输入时,引号不能少,load和引号间是有空格的,要是输入不正确,命令是无法执行的。

回车后,会看到程序执行一大串命令,中途的每个命令不能有出现ERROR错误信息,否则转换不成功。

执行完后,在Command中输入:main out

这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点击“Star One Way Translation”
等待…        结束。

5.打开PADS的Translator工具:        Allegro DesignsTranslators
添加刚才处理过的低版本的Allegro  PCB文件,执行转换,
转换完成后,在PCB的文件夹下会产生一个这样格式的PCB文件:        design_ ******** .pcb'

用PADS Layout打开它,设置一下颜色显示,惊喜!就是你要的文件!
ok,恭喜转换成功!

网友A:
    关键的问题在这: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因为你的PCB文件目录放在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桌面/aaa/,路径中含有空格和中文,这是转换程序所不能支持的格式,不建议Allegro的工作目录、文件名含有任何非法字符,以免引起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在这: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答!正如你想的一样,是文件夹有中文名导至不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在这: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可惜我还是没转成功.
我执行完skill load "dfl_main.il" 还是会有警告!内容如下,我没管,又执行 main out .

    function SetupDir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All2ExpFileHeader redefined
    function fillin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ControlVars.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Packag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Text.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Def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Width.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Net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Electrical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MatchedDelay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RuleAre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Formul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Pin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Key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SymbolProps.
t
    我执行完 main out 后内容如下,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算成功了?
    Current Symbol: C_DIP_1000X0750_3PIN
Current Symbol: RJ45_PLC
    Current Symbol: HOLE_320
Current Symbol: JACK_450X100_2PIN
    Removing temporarily added symbols.
    37 symbols removed.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95 error(s), 20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aaa/kp201_Rev1.2_130806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Command >

完成后会生成如下6个文件. LayoutDB.pcb 这个文件用PADS9.5直接打不开. 我的ALLEGRO软件有16.6 和16.3的软件.我是在16.3里面执行命令的.

    我用PADS的Translator工具Allegro DesignsTranslators   直接打开用来转换的allegro16.3 文件.

弹出如下错误.

    我现在是不能确定那里出错了.在次救教.谢谢!!!

网友A:
    问题在这:
    Al2Exp - 95 error(s), 20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aaa/kp201_Rev1.2_130806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你去打开interfacelog.txt这个文件看看里面的信息,所有error必须解决,warning尽量解决。

楼主:
    错误内容如下.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WARNING:  No route border found, bounding box used!
    ERROR: 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
    WARNING: layer 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60SQ36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60CIR36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93CIR58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61X5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60X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2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 - layer problems
WARNING: layer internal_pad_def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在这:
Al2Exp - 95 error(s), 20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aaa/kp201_Rev1.2_13080 ...

    唉,不整了,没那么多时间去弄.
    这种方法可行性不高,把那些个错误解决,这个板子还能转成什么样?还是谢谢你,谢谢你的热心!希望这个问题对坛子里的兄弟姐妹有帮助.

网友A:
    如果把板子上的东西按照转换程序的要求做好的话,转起来还是很快的。

网友:
    我allegro转PADS就是用这种方法转的!

网友B:
    你把你的系统变量的AEX_BIN_ROOT改成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系统变量的AEX_BIN_ROOT改成AEX_BIN_ROOT=%SDD_HOME%\translators\win32\bin,试试

    谢谢回答,这个我也试过了,也是不行。改天有时间我再试。

网友(2015-04-25):
引用 楼主:
    唉,不整了,没那么多时间去弄.
    这种方法可行性不高,把那些个错误解决,这个板子还能转成什么样?还是谢 ...

    我也没整成功 转换出来的板子线都没有了

网友(2015-05-28):
    楼主,我的提示如图而且我的PCBENV文件路径不对。如图2所示

网友(2015-09-08):
    我的也是不能导啊,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2019-01-2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使用的是16.6和PADS VX.0。我的解决方法是把PCB名字里面的下划线和小数点去掉就可以了。下面是我的报错信息:
    Command > skill load "dfl_main.il"
    Command > main out
    Please wait...extracting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file
Converting techfile...
Executing command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_P20 V1.1_MGC/Work\techconv.bat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Deleting Existing Classe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Prop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Board Items File
Exporting Electrical Constraints...
extracting device files
Error: create_devices command failed!
extracting Net Properties
Loading axlcore.cxt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_P20.scr' does not exist.
E- *Error* get/getq: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0

网友(2019-03-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提示如下: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WARNING:Net(s) have MIN_NECK_WIDTH property set, value will be ignored!
    WARNING: layer 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No route border found, bounding box used!
ERROR: 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81X0_9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1_2X1_6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SQU-0_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8X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5X1_1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8X1_1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32X1_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0_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1_016X1_2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SQ1_01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812X0_96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1_8X1_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1_3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2_2X0_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7X2_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1_0P3_0S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_RCT_0-5X0-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CT-0_5X0_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0_8NPT_mtg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1_2NPT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C2_3P4U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12H2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16H26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OB1_4X4_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12H2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16H26_via - layer problems
    WARNING: layer internal_pad_def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的,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板子上的东西按照转换程序的要求做好的话,转起来还是很快的。

    版主,请问转换程序的要求是要做成什么样的,能否提醒一下,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感谢

网友(2020-03-09):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WARNING: layer 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no data issued for clearance DEFAULT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SOLDER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PASTEMASK_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TOP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FILMMASKBOTTO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16X8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15X8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3R50X3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95X1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40X1R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80X2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PEESD0402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PEESD0402_L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965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O2R00X0R60_O3R50X1R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2R20_C2R2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O2R00X0R80_3R50X1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O1R10X0R45_O2R10X1R4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65_O1R40X1R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40X0R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80_C0R8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50X4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3R40X1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0X2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00X1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MARK_C1R00_C2R30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80X1R1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65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C0R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C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0X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0R70X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10X0R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1R10X0R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C0R3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30X1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40X1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C0R3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80X0R9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0R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0R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40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503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350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80X2R9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85_R1R45_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85_C1R45_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2R20X6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80X0R7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70X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2X0R5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HAPE_C1R025_C1R6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4R1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20X0R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0R50X0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00X0R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3R60X6R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402PA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50X1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1R9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80X0R9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90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O1R10X0R65_O2R10X1R4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65_O1R50X1R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00X1R2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1R05_C1R6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60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20X1R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3R10X2R3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6X1R9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0R76X1R9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4R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80X0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20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0R20X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00X0R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1R00_C1R0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1R40_C1R4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6X2R0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70X3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50X2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80X1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90X2R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016X1R6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1R00_O1R80X2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C0R8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0R48X1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0R48X1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75_C0R75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20X0R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3R50X4R3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O1R90X0R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1R90X0R7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50_C0R5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2R00X4R0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S2R2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_R2R286X0R50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_C0R90_C0R90_NP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40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503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3502 - layer problems
WARNING: layer internal_pad_def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也遇到上面的问题,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谢谢!!!用Allegro 16.3版本的PCB文件,转成PADS VX2.3, 报错。

网友(2020-11-19):
    顶上去 谁能解决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402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503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03502 - layer problems这问题啊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1-04-30):
    今天我也转不成功了,求教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网友:
    Error: Techfile conversion failed!
    extracting Layer Stackup
extracting Design Rules
Deleting Existing Classe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Props File
Deleting Existing Board Items File
    Exporting Electrical Constraints...
    Reading report definition file 'D:/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reports.dat'.
    Finished reading report definition file successfully.
    Reading report definition file 'D:/Cadence/SPB_16.6/share/pcb/signal/custom_rep.dat'.
Finished reading report definition file successfully.
deleting old device files
    extracting device files
    extracting Net Properties
    extracting Board Extent
    extracting padstacks
    extracting padstack completed
    extracting Placement
leaving placement
    extracting Device Pads
devices pads extraction completed
extracting Board Areas
    Loading skillExt.cxt
    Starting report...
    repor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report completed successfully,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
    Exporting net information.
There are no component properties in this database.
    There are 203 different net properties in this database.
    Hierarchical net constraints have been flattened onto individual nets for export.
There are 5 different pin properties in this database.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DXF_MGC/Work/propdelay_raw.tmp has been created.
Loading cmds.cxt
* 143 error(s) generated, view interfacelog.tx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DXF_MGC/Work/LayoutDB.dfl Output Complete.
    Generating Padstack HKP FIle.
    ---------------------------
    Create .PAD Definitions.
Create .HOLE Definitions.
    Create .PADSTACK Definitions.
Generating Cell HKP File.
 ---------------------------
    Info: Database transaction started.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OP127P600X155-9L"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PC3216"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OP127P790X200-8L"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INDC1608"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ON3-2D54_V1"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RYSTAL-GND"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RESC1608"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R0201"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OP127P600X175-16L"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PE-2D5-6D3_V0"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USBA-H_V1_TP"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TP-1D5"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MCU-736-H4_V0"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QFN68-8X8-E6D4"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PE-2D5-5_V0"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OP50P310X110-10L"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INDWS5X5"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INDWCM2012"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PC2012"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RESC2012"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OT23-5"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QFN16-3X3"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CAPC1005"
    Cell HKP Added temp instance of symbol: "SW4-V_V0"
    Current Symbol: SW4-V_V0
Current Symbol: IF-02D-MINI_V0_TP
Current Symbol: SENSOR-V
    Current Symbol: CAPC1005
    Current Symbol: QFN16-3X3
Current Symbol: CON6-2_V1
    Current Symbol: SOT23-5
Current Symbol: MARK
    Current Symbol: RESC2012
Current Symbol: C0201
Current Symbol: LL-34
Current Symbol: CAPC2012
Current Symbol: PCB_PROCESS_REQUIREMENTS
Current Symbol: INDWCM2012
    Current Symbol: DCPOWER005-2_V0_TP
Current Symbol: INDWS5X5
Current Symbol: SOT223
    Current Symbol: SOP50P310X110-10L
Current Symbol: CAPE-2D5-5_V0
    Current Symbol: QFN68-8X8-E6D4
    Current Symbol: SOT23
    Current Symbol: CA-MCU-736-H4_V0
Current Symbol: TP-1D5
Current Symbol: USBA-H_V1_TP
Current Symbol: AV-8D4-3-B_V2_TP
    Current Symbol: SN_6X6
    Current Symbol: CAPE-2D5-6D3_V0
    Current Symbol: CON4-2D54_V1
    Current Symbol: SOP127P600X175-16L
    Current Symbol: R0201
    Current Symbol: DFN-10
Current Symbol: SMA
Current Symbol: RESC1608
    Current Symbol: INDWS4X4
    Current Symbol: SOT23-6
    Current Symbol: LINEAR_DIMENSION
Current Symbol: CRYSTAL-GND
    Current Symbol: SCART-A_V2
    Current Symbol: CON3-2D54_V1
Current Symbol: AV3-45_V0_TP
Current Symbol: INDC1608
    Current Symbol: DISPLAY-SINGLEROW_LED-38X10-V
    Current Symbol: HDMI-10D55_V2
Current Symbol: SOP127P790X200-8L
Current Symbol: CAPC1608
Current Symbol: RESC1005
    Current Symbol: CAPC3216
    Current Symbol: SOP127P600X155-9L
Removing temporarily added symbols.
24 symbols removed.
    Creating Net Properties
    Creating Net Class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143 error(s), 9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DXF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网友(2021-10-14):
    转不了:o:o

网友:
    这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2-06-11):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0R9_1R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S0P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0R3X2R6_REC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150_71X83_36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103_63X59_36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0R3X0R9_REC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C0R65_D0R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HOLE-0R65_mtg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HOLE_0R65X0R95_OB_mtg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63_39X43_20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R1X1R8_REC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1P15X1P4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0P8X0P8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36_36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36_5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0R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65X118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20X2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4X4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75_91X28_61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63_47X33_24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63_47X33_24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HOLE-1R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C-OR9_1R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53X10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3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6X20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12_35OB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2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O24X4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O0P6X1P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X0D22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2R0_6R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8X39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4X62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1R5_3R7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0X60OB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2R5_7R7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8X2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2R7_D1R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55X1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0X30_OB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130-CIR59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2X63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0X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2X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52X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HOLE_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4-65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2-7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3MM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ID-BOAR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315CIR158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79CIR40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C60D4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C80D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118_61X79_32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118_55X79_24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S2P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3R0_D1R4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208_81X118_31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150_71X80_31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2_24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6_28_DBFIX1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4_28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10-20_GEN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40X71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28X36_R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10X5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6_28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OB70_50X50_25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RE70_50X50_25D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2R7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2R7X3R2_REC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0R3X1R7_REC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1R2_6R3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1R2_3R7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50X60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10X42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PAD_S8_VIA2R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SMDR0P6X1P8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HOLE_C4R2-D2R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4_28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2_24_via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VIA-GEN_16_28_via - layer problems
    WARNING: layer internal_pad_def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S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P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T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WARNING: layer ~BFM not found in layer table.  Check the Allegro cross-section!

    都是有问题。软件为PADS VX2.3 和ALLEGRO PCB 16.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es for padstack THS-0R9_1R5 - layer problems
ERROR: Unable to issue shap ...

    请教下有方法解决问题嘛?我导入提示层不匹配,不晓得怎么解决

网友C(2022-07-20):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有方法解决问题嘛?我导入提示层不匹配,不晓得怎么解决

搞定了。打开16.6时,不要选GXL,要选XL这个。
进入再去操作就OK了!
    输入粘贴:skill load "D:\\spb_data\\pcbenv\\dfl_main.il" 回车后,返回t,
    最后输入 main out 点转换,
如下图无错误即为OK!
    哎,折腾这么久全靠自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打开16.6时,不要选GXL,要选XL这个。
    进入再去操作就OK了!
输入粘贴:skill load "D:\\spb_d ...

我也是勾选的XL,也是导不进去,奇了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勾选的XL,也是导不进去,奇了怪了

    文件路径弄短一点,比如D:\SPB_Data  下面建个英文的文件夹即可
另外注意PADS导入时 BRD文件格式,下拉会有二个 brd后缀的,刚开始我搞错,不小心选成另一个Eagle的!

网友(2024-11-07):
MAIN OUT 完成了,到PADS导入提示没找到ASC文件

网友:
就是图片这样算转换成功了吧

网友E(2025-04-28):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F:/PADS.scr' does not exist.
    *WARNING* (axlMsgPut): Invalid string - nil
(SPMHA1-161): 由于数据库问题,无法打开设计。请对设计运行 dbdoctor 命令,然后尝试重新打开。
    Removing temporarily added symbols.
23 symbols removed.
    Creating Net Properties
    Creating Net Cla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F:/PADS.scr' does not exist.
*WARNING* (axlMsgPut): Invalid string - nil
 ...

有人遇到过吗?怎么整的

楼主(2015-03-09):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问题在这:
    E- Cannot open script file; 'C:/Documents.scr' does notexist.

可惜我还是没转成功.
我执行完skill load "dfl_main.il" 还是会有警告!内容如下,我没管,又执行 main out .

    function SetupDir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All2ExpFileHeader redefined
    function fillin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function createAll2ExpBaseview redefined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ControlVars.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Packag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Text.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DefClearanc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Width.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Net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Electrical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MatchedDelayRule.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RuleAre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Formul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Pin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netKeyData.
W- *WARNING* defstruct: Redefining Structure DC_sSymbolProps.

    我执行完 main out 后内容如下,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算成功了?
Current Symbol: C_DIP_1000X0750_3PIN
Current Symbol: RJ45_PLC
Current Symbol: HOLE_320
Current Symbol: JACK_450X100_2PIN
    Removing temporarily added symbols.
37 symbols removed.
---------------------- Al2Exp summary ----------------------
Al2Exp - 95 error(s), 20 warning(s)
Export log file saved at "C:/aaa/kp201_Rev1.2_130806_MGC\LogFiles\interfacelog.txt" file
    Run "show log" command to view log file
    ------------------------------ Done -------------------------------
Command >

完成后会生成如下6个文件. LayoutDB.pcb 这个文件用PADS9.5直接打不开. 我的ALLEGRO软件有16.6 和16.3的软件.我是在16.3里面执行命令的.

我用PADS的Translator工具Allegro DesignsTranslators   直接打开用来转换的allegro16.3 文件.

弹出如下错误.

    我现在是不能确定那里出错了.在次救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