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5-03-07):
    昨天在别人那看到一个电路,这个电容的作用不太理解

    直流电路中串电阻还是第一次遇到

    VCC先于VCC3.3V上电,电阻值记得不太正确,串联的电容用的是10uF

    据称这是车载产品上的电路

网友A:
    信号耦合,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耦合,格力

    亲,直流电怎么耦合

网友:
    Q1后面是PA,是否前面标连接示错了

网友(点评):
PA接单片机的GPIO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的电容吧,

网友B:
    猜测:这个电路用在上电时防止爆音的。
    VCC上电,通过10uF产生脉冲,使得Q1导通,此时应该是MUTE
3.3V上电后,拉低此脉冲并一拉低,使得Q1截止,此时应该是正常工作。
@yiting7466
是用脉冲通过电容,使得Q1导通

    VCC上电,3.3V还没有上电,PA.1会是低电平使MUTE吗?此时PA.1应该高阻状态吧
    VCC3.3V上电后,Q1 C极(PA.1)为高电平,

网友:
    没见过,不过这个图不复杂,根据图中的情况,10uf可以在VCC上电后产生一个高脉冲,时间取决于你的电阻,这个脉冲会把Q1基极抬高。至于具体效果,和VCC3.3V上电相对于VCC延时多久,以及PA.1是干什么的有关系,因为没用过,没有实际环境,不好分析具体作用。

网友:
    嗯,貌似6楼正解,赞!PA.1莫非就是控制PA静音的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测:这个电路用在上电时防止爆音的。
VCC上电,通过10uF产生脉冲,使得Q1导通,此时应该是MUTE
3.3V上 ...

嗯,就是这样的

    VCC上电,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电后,Q1还会不会保持导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样的

VCC上电,电容充电,当电容充满电后,Q1还会不会保持导通呢?

    不会,1 10uF只能产生脉冲
    2 3.3V上电后会拉低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1 10uF只能产生脉冲
    2 3.3V上电后会拉低脉冲

    为什么10uF只能产生脉冲呢?

    这个脉冲是不是在电容充满电之前,电流有小到大的变化产生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10uF只能产生脉冲呢?

    这个脉冲是不是在电容充满电之前,电流有小到大的变化产生的呢

电容通交隔直,有个充电过程,所以只能产生脉冲电流的变化应该是从大变小。

网友:
    类似于单片机的上电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