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添加后T点后,连接分支出现STUB Rule Violation问题

楼主(2015-03-07):
    各位大神:
     小弟最近在练习用EE画DDR3,使用的是T型拓扑结构,而且在NET Manipulation里定义好连线方向之类的,如图1 ,
    而保存退出后,进行走线,一端分支可以走,而走另一端时出现Stub Rule Violation ,如图T2
但是我在CES 里已经将STUB 最大长度更改为3000th,(难道不是设置这个么?),
另:对新手来说用EE7.9.4画DDR3 在没有完全掌握的话画出起来很费劲,还真不如pads来的快,更不能跟allegro相比,请求HELP! 谢谢!

楼主:
    由于对EE还不熟,摸索了好一阵,才知道要在Editor Control /Route/General options 将Turn on/off net rules下的*Stub Length 去掉打勾!

网友:
    请问中间那排孔是怎么打的,是手动排齐的还是有什么工具?

楼主:
    我是设置了过孔格点,via grid  打出来就这种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对EE还不熟,摸索了好一阵,才知道要在Editor Control /Route/General options 将Turn on/off net rule ...

这个T点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能不能写个文档出来学习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T点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能不能写个文档出来学习一下呢?

    1:选取要添加T点的走线,按鼠标右键,找到netline Manipulation(或是快捷键 ctrl+w)进入添加T点的模式:
    2:然后再按F5(这个功能是选择布线选取的拓扑模式,默认的有好几种模式:如star,chained,Tshape,Htree,complex,custom), 增加T点是要在CUSTOM模式进行的,也就是按F5直到更变成CUSTOM,然后按F3,放置T点,最好在此模式下一次性放好,在布线模式下不好移动该T点,如图T1所示:
3:改变连线方式,放置T点后,按走线顺序更改成T型形状:如图T2所示:
用Delete可以将过多的线删掉,如T3:
4:设置完成后,点右键选择Save Chages and Exit , 如果系统提示错误的话,说明你更改的网络连线是有问题,一定要改成T型,

    如有不足之处,请提出!

    T1

    T1

    T2

    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T点是怎么弄出来的呢?能不能写个文档出来学习一下呢?

按照你说的方法T点已经弄出来了,谢谢

网友(2015-04-18):
    这是我添加的T点,有没有时间写个DDR等长约束模板学习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