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取零件时咋么会不在零件附近,跑这么远

楼主(2015-03-07):
    我更新了零件库,零件移到x 0 0坐标,其它都ok了,就这个0603封装的元器件怎么老是这个问题,而且我也在allegro 中修改use preferences的padpath和psmpath,为什么还是出现此问题,急,,求解啊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是不是做封装的时候,原点没在零件中心?

网友C:
    应该就是版主分析的那样!将封装的坐标设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封装的时候,原点没在零件中心?

    我后来把元件封装移动到x 0 0 坐标了,其它零件都好了,就这个0603封装老是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移动零件的时候,抓取零件不在中间,而是偏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版主分析的那样!将封装的坐标设置远了!

    可我将封装的坐标设置到x 0 0坐标了啊,其它零件都ok 就这个老是这种问题

网友:
    没道理的,感觉还是库有问题,不然move的哪个选项也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要不就是你的那个封装其它地方还有文字之类的东西,你可以把颜色全部打开看一下,是不是有隐藏的元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做封装的时候,原点没在零件中心?

    有到封装里面去将原点修改到零件中心吗?修改后有没有更新到PCB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到封装里面去将原点修改到零件中心吗?修改后有没有更新到PCB上来?

    跟新了库,也跟新到pcb,其它零件都好了,就这个0603封装搞不懂,算了,全部改成0805的了,已近等不及了,

楼主:
    还是谢谢各位,应为时间有限,所以全部改成0805封装了,应为是第一次用allegro 原理图库自己做,原理图自己绘制,pcb封装自己绘制,pcb自己布局,所以花了好长时间,哎,等以后有时间了在琢磨,时间不允许了,以前一直用AD,现在改candence,感觉还是蛮严谨的,不像ad那么随意,呵呵

网友:
    可以在MOVE的选项中  选择Symble center 这样应该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封装有问题,然后move选项上不对应

网友:
    把器件删除,然后重新PLACE

网友:
    如果封装库已经更新了,PCB那边要UPDATE下才可以的

网友D:
    一准是封装0,0点没有设对,可以采用MOVE时采用body center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准是封装0,0点没有设对,可以采用MOVE时采用body center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试过,没用

网友:
    方便的话还是发文件上来看看吧

网友:
    封装里有文字或线段之类的东西,删除后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没用

那就更说明封装库中除了器件本体外还有其他东西没有删除干净,选择全部显示,看看到底还有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