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设置蛇形等长问题

楼主(2015-03-07):
各位大侠啊,mentor设置要走蛇形走线的步骤是啥啊?在哪里设置具体参数?
谢谢回复,急!

网友:
Editr control设置参数,CES里面建立差分对及查看长度,走线的时候也可以显示长度,很方便的。记得要在颜色控制面板中将显示长度的项打开

网友A:
    Hardy 说的没错,
一般都是把所有需要等长的线走完,然后在CES根据最长的那根线为target,如下图所示:
    再设置几根线的误差容限,设置好后回到PCB中,打开display Control /Genneral/Display Tuning Meter ,可以实时显示走线长度,再用绕线工具进行布线,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有三种方法做等长,都是先在CES设置好规则,分别是,最大小值、match、公式。根据需要来选择。设好规则后,可以打开显示控制option标签最下边的标尺选项,绕线过程中可以根据标尺的颜色看是否满足要求!黄色不够,绿色满足要求,红色超了。可以用绕线工具绕,也可以手动绕线。

网友:
    是的,这样很方便

网友B(2015-04-30):
引用 网友A:
Hardy 说的没错,
一般都是把所有需要等长的线走完,然后在CES根据最长的那根线为target,如下图所示:
    ...

    我这边的actual栏内没有实际的长度,这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actual栏内没有实际的长度,这需要设置什么吗?

“actual栏内没有实际的长度”,应该是尚未布线,先把这部分都布通,回头再处理等长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actual栏内没有实际的长度,这需要设置什么吗?

    去CES的菜单栏里找update,要手动刷新的

网友B(2016-01-05):
引用 网友C:
去CES的菜单栏里找update,要手动刷新的

找到刷新了,显示长度跟我在expedition内双击显示的长度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刷新了,显示长度跟我在expedition内双击显示的长度不一致是怎么回事呢?

打开网络属性看网络的总长度,不是双击的这段线的长度,要看三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开网络属性看网络的总长度,不是双击的这段线的长度,要看三击的

对啊 还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 还是不一样

    我这里看是一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