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9.5 使用中文語系,出現亂碼(新手上路)

楼主(2015-03-08):
因為剛開始接觸,想先使用中文,比較方便
但切換成簡中,就出現亂碼

是因為我的WIN7 是灌繁體的關係嗎?

請教大家,有沒有方法可解決

网友:
应该与你的系统语言有关系

网友:
你自己的电脑能用简体吗?

网友:
你的电脑系统用了繁体的话,软件设置为简体中文,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好像在网上看到有PADS 9.5繁体版本的 不知道林大师有没有安装过啊

楼主:
我已經把地區及語言改為,中國及簡体了,重新開機

結果,上方工具列比之前亂碼更嚴重....
不過,點選工具>自訂>
裡面的文字,簡体字母都很正常,只有外部的文字,完全呈現亂碼

我在試試看是否能有改善的地方,若不行就....用英文的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英文的吧,中文版的好像有缺陷的,设计项目还是用英文的好了,自己玩可以用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