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si运行仿真时出现 out of memory 错误

楼主(2015-03-08):
使用power si中的extarction mod进行仿真,start之后,在该出仿真结果时,出现  out of memory 错误。

sigrity版本16.63。 板子是10层板,是不是机子性能不够?还是说10层板导入时有些特别的设置,之前搞个4层的没出现这错误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sigrity对memory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你只有乖乖的升级你的电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由于sigrity对memory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你只有乖乖的升级你的电脑吧

请教大概要什么配置水平呢?10层板的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概要什么配置水平呢?10层板的仿真

最低要求:
主板不用讲,高端的主板可以后续升级。
CPU I5以上 主频依照自己经济能力 当然可以用同等配置的AMD核,自己爱好就行。
内存DDR3 8G以上 主频依照自己经济能力
硬盘,推荐是SSD+HDD,系统用SSD,temp文件夹用HDD
显卡GDDR3以上  2G显存  频率自然是依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来配置   方便你查看一些3D结果
外设的配置就是其次的了。

系统不用说了  64bit是必须的

内存32G以上才能算是均衡的配置。
一般是建议用workstation来做 ,ECC比较稳定,速度会略低于普通家用的内存配置

网友:
可以在将PCB文件转为spd档的时候, 只将与仿真直接相关的net勾选上后再转为spd档
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节省内存, 仿真的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有道理,sigrity对内存配置要求较高,用64位win7  professional版就可以,内存建议16GB以上,PCB上泪滴建议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要求:
    主板不用讲,高端的主板可以后续升级。
CPU I5以上 主频依照自己经济能力 当然可以用同等配 ...

谢谢
    仿真真是烧钱的活啊

网友(2015-08-25):
    14层板,怎么办??捉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