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PADS支持自动调BGA管脚网络吗?

楼主(2015-03-08):
每次因层数不够,需要调BGA管脚就头疼,手动调是很花时间的,先拉线到BGA一个管脚处停止,将网络名以及管脚号记录下来,再在原理图上调好之后再ECO to PCB,这一个过程很麻烦,pads是否有跟AD软件一样有自动调管脚的功能呢??再或者是否有更能快速换管脚的方法呢??

请教各位大师啦!

网友:
    可以的,如下图, 但是要确保和原理图调的一样。

网友:
    对二楼的补充:
    可以调整的。
    BGA建元件库时要把可调的管脚设为1

楼主:
    大师们所说的可以调整,并管脚设为1---------设完以后点选管脚交换会不小心点错的?还有在PCB里面交换之后可以反推到原理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所说的可以调整,并管脚设为1---------设完以后点选管脚交换会不小心点错的?还有在PCB里面交换之后 ...

调管脚本来就是有风险的。需要自己小心和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