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输出差分对内部信号组成的skill?

楼主(2015-03-09):
    比如差分线:DIFF_USB由USB_N及USB_P组成,通过报表的形式产生

网友:
    本身是沒有這樣的report,可以用skill寫一個你需要的report 格式

网友A:
    如附件skill,可以導出的檔案格式有*.txt, *.csv, *.xls 三種檔案格式
    加載方法:
    1.將兩個檔案複製到skill目錄下,或是pcbenv目錄下
    2.在allegro.ilinit檔案裡面加入下面一行
    load("ednr.ile" "www.eda365.com")

    執行命令:
    ednr

    選項說明:
    目前先請自行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skill,可以導出的檔案格式有*.txt, *.csv, *.xls 三種檔案格式
    加載方法:
    1.將兩個檔案複製到skill ...

    版主:
    我想了解一下這是要自行先設定好才能輸出?
    還是要利用線路圖去產生?
    還是可以直接在BRD中產生?
    我試了一下發現不能從現有已經netin OK的pcb中產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我想了解一下這是要自行先設定好才能輸出?
    還是要利用線路圖去產生?

    此skill功能是在產生Diffpair Netname的報告,
    例如:
    Board file裡面已經都設定好,會產生的report如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