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 editor怎么调用公版PCB部分?

楼主(2015-03-09):
        我刚学cadence画一个线路板,里面主控和DDR内存的这部分走线,是有方案公司模板的,cadence里不知道怎么用,哪位大神晓得操作的麻烦提供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导入网络后这部分的走线都没有网络了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你的原理图里的器件的位号要和PCB里(就是的公板)位号要一样,网网络名也要一致,然后用你的公板为你导入原理图的模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种方法:你可以新建一个PCB,然后把主控和DDR3按你参考的公板坐标放置,(两个PCB文件的原点要设置在一个地方,如CPU的PIN 1 脚),最后将公板的DDR3走线和过孔全部复制过来,具体方法:导出公板的走线和过孔,1:export/sub-drawing ,选取你要复制的线和过孔,然后在命令行输入,X 0 Y 0,
    把导出的文件放在新PCB文件的目录下,2:回到你的新建的PCB中,用import/sub-drawing,将刚才你导出的文件导入,同样在在命令行输入,X 0 Y 0, 完成,
第三种,自己重新画DDR3,这个难度是最大的,请慎重,

网友:
    是跟焊盘没连上么?
    是不是库文件精度比较低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你的原理图里的器件的位号要和PCB里(就是的公板)位号要一样,网网络名也要一致,然后用你的 ...

    sub-drawing 是为什么命令敲x 0 0,那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原点坐标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b-drawing 是为什么命令敲x 0 0,那代表什么意思

sub-drawing相当于PADS里的复制命令,X 0 Y 0是指你复制的东西相对于原点坐标的位置,也就是偏移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ub-drawing相当于PADS里的复制命令,X 0 Y 0是指你复制的东西相对于原点坐标的位置,也就是偏移位置!

这个指令需要两个板子的原点和器件布局一样才行,推荐是用User Pick ,Snap Pick指令。
    楼主可以讲公版的线全部导出,然后再将器件放置在相应的位置,也是用User Pick ,Snap Pick指令,有需要可以发两个文件给我,我可以帮你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指令需要两个板子的原点和器件布局一样才行,推荐是用User Pick ,Snap Pick指令。
楼主可以讲公版 ...

已经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