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等长问题!

楼主(2015-03-09):
    请教一下,关于DDR中间带有电阻的,如何设置等长?谢谢!

网友A:
    设置关联网络规则。

EDA学堂的两片DDR3视频有详细的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关联网络规则。

EDA学堂的两片DDR3视频有详细的演示。

谢谢jimmy!

网友B:
    设置等长在router最方便快捷,选中你需要等长的网络右键选择make differential net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等长在router最方便快捷,选中你需要等长的网络右键选择make differential net 即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