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FP封装如何仿真

楼主(2015-03-09):
我是新人,近期想做个 LQFP封装仿真,以前从来没有做过,想想各位前辈问下,做这个仿真是用什么工具?
需要什么文件?仿真流程如何? 本人不甚感激!

网友A:
软件首选HFSS、CST,其次Q3D之类也行。
需要Leadfream的3D文件,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直接建模(比较繁琐),也可从3d建模软件(UG、Proe/E之类的)导入。另外还需要键合线模型,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直接建模,也可从eda软件导入。

流程,就是电磁仿真的流程,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首选HFSS、CST,其次Q3D之类也行。
需要Leadfream的3D文件,可以在仿真软件里直接建模(比较繁琐), ...

hi  pjh02032121 ,你好,我之前没有做过这种仿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相关介绍文档,不甚感谢。
我的邮箱是  maxswellyqp@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pjh02032121 ,你好,我之前没有做过这种仿真,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提供相关介绍文档,不甚感谢。
我 ...

具体资料没有,好像网络上也没见到。LF这种封装太低端了,很少有人研究。传俩图片给你参考,有问题就在这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资料没有,好像网络上也没见到。LF这种封装太低端了,很少有人研究。传俩图片给你参考,有问题就在这 ...

hi  pjh02032121,我从封装厂那边了解到信息是他们用 allegro导入 dxf文件,处理后获得 sip文件,然后针对需要的仿真类型调用相应的仿真器,
1.如果是提取各管脚的封装RLC参数--- XtractIM,按信号线与电源线不同方法,默认提取频率是100MHz,要提取参数的管脚名。
2.如果是提取S参数,更高频率时,RLC参数不适应,需提取S参数---PowerSI中的3DFEM,要提取的端口管脚名。
3.直流与IR压降的分析,电压、电流及电流密度的分析与显示---PowerDC,需提供要分析的电源信号的输入电压及电流。
4.时域的SI分析例如SSO,SSN等---Allegro Sigrity SI或SPEED2000,一般是高频模块例如DDRⅢ memory信号,需提供芯片的相应模块的Driver和Receiver的IBIS模型文件,仿真频率要求,芯片的供电情况。

     不过对方又不提供相关介绍文档,请问你了解这一工作流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pjh02032121,我从封装厂那边了解到信息是他们用 allegro导入 dxf文件,处理后获得 sip文件,然后针 ...

cadence收购了sigrity,所以他们都推荐用sigrity来做仿真,提到的那些仿真软件都是sigrity的。

推荐用ansoft的,ansoft的系列软件操作相似,学会一个基本都会了,学起来简单。论坛ansfot版块里里有其系列软件的介绍,你可以搜搜看。

不管ansoft还是sigrity,仿真流程基本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收购了sigrity,所以他们都推荐用sigrity来做仿真,提到的那些仿真软件都是sigrity的。

推荐用 ...

hi pjh02032121,你好,再问你几个问题,我现在想提取 epad lqfp 封装的相关电气参数,你推荐使用 ansoft 系列软件,不过我还有些问题,请予答疑:
1、对于电源/地 pin,和一些低速信号PIN, 是使用 q3d 仿真软件可以了吗?
这时候输入文件需要是什么类型的呢?

2、对于需要提取 ddr bus  工作频率 600MHz左右,可以使用什么 ansoft 软件?  siwave  or q3d ?
这时候需要输入文件是什么类型的呢?

3、需要提取 6Gbps速度等级的封装模型,这时候又需要使用什么 ansoft 软件? q3d 精度够吗? 还是需要选择 hfss ?
这时候需要输入文件是什么类型的呢?

4、如果需要联合封装和pcb layout仿真,一般使用 siwave 软件吧,如果是需要仿真  6Gbps速度等级,是否需要分别提取
封装模型和pcb layout  s参数,然后用  designer 环境中仿真?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pjh02032121,你好,再问你几个问题,我现在想提取 epad lqfp 封装的相关电气参数,你推荐使用 ansoft  ...

1、对于电源/地 pin,和一些低速信号PIN, 是使用 q3d 仿真软件可以了吗?
这时候输入文件需要是什么类型的呢?q3d\hfss都行
文件igs之类3d模型

2、对于需要提取 ddr bus  工作频率 600MHz左右,可以使用什么 ansoft 软件?  siwave  or q3d ?
这时候需要输入文件是什么类型的呢?
siwave\q3d\hfss 都行
pcb文件或封装设计文件

3、需要提取 6Gbps速度等级的封装模型,这时候又需要使用什么 ansoft 软件? q3d 精度够吗? 还是需要选择 hfss ?
这时候需要输入文件是什么类型的呢?
最好是HFSS
pcb文件或封装设计文件
4、如果需要联合封装和pcb layout仿真,一般使用 siwave 软件吧,如果是需要仿真  6Gbps速度等级,是否需要分别提取
封装模型和pcb layout  s参数,然后用  designer 环境中仿真?

siwave\q3d\hfss 都行
电路仿真在designer或ads之类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对于电源/地 pin,和一些低速信号PIN, 是使用 q3d 仿真软件可以了吗?
这时候输入文件需要是什么类型 ...

hi pjh02032121, 今天导入 一个 dxf文件到 allegro,发现无法通过 ansoft link导出仿真文件,我觉得应该是 导入 dxf文件时,
layer 映射设置的不对,不过我之前没有做过,想请你帮忙看下,附件是 lqfp 封装文件,多谢!

109.0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978, 下载积分: 威望 -5

LQFP封装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pjh02032121, 今天导入 一个 dxf文件到 allegro,发现无法通过 ansoft link导出仿真文件,我觉得应该是 ...

dxf 的键合线转到仿真软件,到现在我也没发现什么好方法。artworks自己做了一款软件,好像有这功能;
epd(电子封装设计师)软件也有这功能;

但这俩软件我没用过,你可自己找找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6198&pid=873728
你要是不嫌麻烦,就参考这个流程做吧,这是我之前研究出来的,仅供参考。
你要是研究出更好的方法也欢迎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f 的键合线转到仿真软件,到现在我也没发现什么好方法。artworks自己做了一款软件,好像有这功能;
ep ...

hi pjh02032121, 感谢你的分享,我再试试。希望能找到比较简单方法。

网友A(2015-04-08):
做成视频了,请戳这里: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39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A:
做成视频了,请戳这里: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39

大佬视频打不开了,能发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