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做PI仿真时,怎么根据频率选取电容个数和大小啊?

楼主(2015-03-09):
在做PI仿真时,假如我的某个电源平面在150Mhz时存在谐振,我怎么根据谐振频率去算电容值的个数和大小啊?

求大侠客帮忙解答??

网友A:
你发在这个版块里面应该是问的电源完整性问题,不是EMI的问题。
确认下你的150Mhz的噪声是是否是因为PKG或者是die引起的,是否能通过PCB
的decap来解决,如果是,就要用pi的问题来解决啦,可以在论坛里搜搜PI的论文先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上回答很专业~主要看电容的自谐振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在这个版块里面应该是问的电源完整性问题,不是EMI的问题。
确认下你的150Mhz的噪声是是否是因为PKG或 ...

不过芯片的频率较高,你这个150M应该是PCB上的问题。

楼主:
我主要是想要消除150M以内的自谐振噪声!想加几个电容解决问题。也可能是EMI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认EMI的是谁引起,不要盲目去做事情,很多会是无用功。

网友:
    看目标阻抗理论。自己估算。

网友B:
    也可以自己编写函数,excel是个好东西。

网友:
    如果是仿真,那么就没有那么费事,直接在相应的位置加decap电容,多试一试就好,自己计算很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自己编写函数,excel是个好东西。

版主,excel怎么算啊?简单点的办法估算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试试 在软件里找找相近的谐振频率电容放置在相应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excel怎么算啊?简单点的办法估算就可以了。

1.via的估算
Lvia / BGA pairs
Lvia = 0.032*Length/ (pi*Log(2 * B / OD))
B为电源孔与地孔的中心距
OD为钻孔外径
Length为过孔长度
pi为3.14

2.扇出线的L估算为0.02nH

3.电容的esl依照封装对应估算为
0201  0.2nH
0402 0.3nH
0603 0.4nH
0805  0.6nH
1206  1nH
电解电容 1nH以上

接下来就是估算整个电容对应的阻抗
环路的loop inductance为  扇出L+BGA的过孔L+电容焊盘L+电容过孔L+电容自身寄生L
若电容的过孔和bga的扇出过孔是同一个过孔则只需算一个过孔L对就可以。
然后阻抗就是r+j*omega*L+(1/j*omega*c)的估算桥段,可以看出C越大阻抗越小,然而C越大目前的工艺来讲L也会越大,同时,还会有电容直流耐压的可靠性设计要求,因此你要在其中选择一个均衡值,满足避开谐振的要求,同时又要满足直流耐压需求,另外还有一个成本的控制。当然电容并联使得esl减小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要注意实际情况下,0402可靠的并联是6颗,更多的数量并联对esl的减小不再是明显的线性减小。

至于r,在1GHz以下环路的电阻相对于L的感抗很小,主要的电阻来源于VRM的esr,只关心1MHz以上的话,可以忽略,你一定要算,就算入环路走线带趋肤效应的esr+过孔的esr就好,个人觉得,估算没必要那么较真。除非你想自己编写前仿真函数库。

网友:
    补充一下:via pair的单位是基于英制的mil

网友:
    解决问题首先得分析原因,电子产品关联因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ia的估算
    Lvia / BGA pairs
    Lvia = 0.032*Length/ (pi*Log(2 * B / OD))

多谢consin版主,我先慢慢消化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consin版主,我先慢慢消化理解下。

搞懂了希望多来论坛帮助新人。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多谢版主!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楼主说说吧,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的呢?楼主说说吧,学习学习

    你仔细看cousins版主的12楼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