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如何仿真参考地不是完整的情况

楼主(2015-03-09):
各位兄弟,我从allegro导入了一小部分PCB,走线在TOP层,BOT层是参考地,只有两根走线。
在做原理图-PCB联合仿真时,跑到一半会出错,而只要把substrate的BOT层改为cover,就是理想的地,就可以跑完仿真,
这个怎么破,我想看看地面这两根线的影响的

网友:
看起来像是收敛性的问题。你导出touchstone检查下你s参数的收敛性。不行的话要改变扫频参数保证宽带内收敛。

网友:
你把这2根线设置为差分关系,设置为有限大小GND.

楼主:
版主,能不能科普一下,为什么要改为差分,怎么改为差分,怎么设置为有限大小GND,我对ADS还不熟悉

网友:
问问题,记得上图

网友:
我也有这种问题,楼主上图,等徐老师的答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