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 与 PowerSI 0Hz 的区别

楼主(2015-03-09):
如题
各位大大求教.

网友:
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只知道算DC还是用powerDC做。
powerSI的powerDC处理仅仅是针对1MHz以下的被动参数收敛性提升的作用。

网友(2015-04-22):
大概看了下 貌似dc是电热混合分析 我打算从这个入手

网友:
还是直接用Power DC好

网友(2017-12-09):
推一個,那就從 POWER DC 來入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