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光绘导出器件VALUE值,并主在器件中心

楼主(2015-03-09):
哪位大侠出来帮帮我呀,我的器件再出光绘,用于手工焊接,希望有器件值在里边!如附件,电容位置上贴 一下0.1uf的电容

网友A:
    想要实现b.pdf的效果,首先要在所有封装的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层添加一个字符,再更新封装,并导入网表,然后像处理丝印一样把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BOTTOM层的字符移到零件中间,输出gerber时,增加两层光绘,一定要分别包含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BOTTOM子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实现b.pdf的效果,首先要在所有封装的COMPONENT VALUE/SILKSCREEN_TOP层添加一个字符,再更新封装,并 ...

    试了下,确实元器件没有加这一层,TKS

网友(2015-09-17):
    导网表时是不是也要加VALUE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