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找到line和arc组成的图形的中心点坐标??

楼主(2015-03-09):
如图所示,allegro中如何快速找到line和arc组成的图形的中心点坐标??
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
    除了show element之外,恐怕就只有skill能加速了。

网友:
    导出在CAD里找也行啊

楼主:
    就是从cad中到进来的,cad图纸我不知道,我就是想问问在allegro中,怎么样可以知道这个图形的中心点

网友:
    2楼说的show element 可以!

网友:
    你这个不用在意arc或者line啊,如果是这种正方或者长方的话,只要找到line的中心就是中点了,snap pick定位下,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A:
    kinglangji 正解,如果必需直接找到中心的话,可以用个折中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nglangji 正解,如果必需直接找到中心的话,可以用个折中的方法

你的图片解释很到位,灰常好,不过,为什么我的找不到snap中的选项中怎么没有shape center这个选项呢?请问你使用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是general mode还是etch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nglangji 正解,如果必需直接找到中心的话,可以用个折中的方法

    你的图解非常好,我想在问你一下,你录制的这个图片的软件是什么?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片解释很到位,灰常好,不过,为什么我的找不到snap中的选项中怎么没有shape center这个选项呢?请 ...

    我用的是16.6版本的,在每个mode下应该都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图解非常好,我想在问你一下,你录制的这个图片的软件是什么?能否告知一下,谢谢!

一个小软件,LICEcap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小软件,LICEcap

    软件以下载,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