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中的元器件封装如何导入到PADS里面?

楼主(2015-03-09):
各位大师,以前在EE中做了一些封装,现在想导入到pads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谢谢!

网友A:
PADS 9.3.1以后都可以直接导入EE文件,EE文件导入PADS后,再保存封装就好了。不过兼容性不太好,有些封装还需要手工处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DS 9.3.1以后都可以直接导入EE文件,EE文件导入PADS后,再保存封装就好了。不过兼容性不太好,有些封装还 ...

都按规范做的封装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呢?遇到过的可以举个例子使末学以后尽量注意避免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9.3.1以后都可以直接导入EE文件,EE文件导入PADS后,再保存封装就好了。不过兼容性不太好,有些封装还 ...

能具体点么?本人对EE用的不是很熟,还有从PAD,比如说9.4直接导入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非常感谢

楼主(2015-05-06):
没有人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