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不到方波输出

楼主(2015-03-09):
第一次用Pspice,自己做了一个振荡电路,但为什么测不到触发器输出的方波呢?请指点!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修改之後就 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之後就 ok 了

谢谢jacklee,原来是每个元件的电源、地都需要连接
再请教一下你的3个波形分别显示是怎么设置的?我的只能显示在一个坐标里面。

网友A:
用 Add Plot and Add Trace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Add Plot and Add Trace 功能.

通过“Add Plot to Window”和“Add Trace”,为何波形的颜色是一样的?“Run Pspice”后,波形又组合到一起去了。我的Cadence版本是16.6,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不要每次都要重新分開視窗,其設定如下圖。

网友A:
更換線條顏色的方式。參考下圖,在線條圖示的地方按點滑鼠右鍵,選擇線條屬性,之後就如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線條顏色的方式。參考下圖,在線條圖示的地方按點滑鼠右鍵,選擇線條屬性,之後就如圖片。

非常感谢jacklee_47pn

网友:
奇怪,我试了下run怎么是这样?初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換線條顏色的方式。參考下圖,在線條圖示的地方按點滑鼠右鍵,選擇線條屬性,之後就如圖片。

Jacklee,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擦看波形的占空比、周期等信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lee,再请教一个问题:
如何擦看波形的占空比、周期等信息?谢谢!

放大圖片,點選游標標示,就可以看出週期、佔空比。或是使用函數去測量週期、頻率。

网友(2017-08-10):
    学习了,好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