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ee查分对怎么交换?

楼主(2015-03-09):
谁知道ee查分对怎么交换?看教程好像是要先编辑引脚,使其具有可交换性。一个一个可以交换,但是怎么一对一对的交换呢,求大师指导!要怎么使其一对一对的是可交换的,如果是编辑引脚,请问是具体怎么操作,单个引脚交换我会操作。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还是靠自己解决了

网友A(2015-04-08):
引用 楼主:
竟然没人知道,还是靠自己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呀?写个帖子发出来供大家学习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呀?写个帖子发出来供大家学习下。多谢。

这个本来是要在建封装库的时候要弄好的,这样后期就不用再次编辑了 。因为我们走的是keyin网标流程,所以库里的封装有时候会不具备交换属性,那么就需要编辑器件,使其具有交换属性。同一个slot的引脚是可以交换的,那么你有多少的差分就要建立多少个slot,弄好之后应该是有N列(同差分对数)两行,保存后,点击交换差分对命令对应的每对差分的正或者负就会高亮,确认交换即可。因为是很久之前试过一次,感觉不好用,麻烦,就没在用过,记得大概是这样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本来是要在建封装库的时候要弄好的,这样后期就不用再次编辑了 。因为我们走的是keyin网标流程,所以 ...

多谢。

网友B(2015-10-07):
单个引脚交换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个引脚交换怎么操作??

单个引脚交换同普通引脚,先赋予同一门交换属性交换就可以